[技术问答] NuTiny-SDK-N76E003小板插入无法识别问题

楼主(2017-11-15):
官网上的 “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 ,我已经安装过了,依然会出现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
上图

现象就是这样

现象就是这样

网友A:
电脑的USB口问题,台式机插后面试试看。

网友A:
跟驱动无关,遇到这个是接口问题,或者板子上的晶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驱动无关,遇到这个是接口问题,或者板子上的晶振有问题。

换了一条数据线就OK了。

网友B:
厉害,数据线也可以引起这么严重的问题。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买数据线买条好的。

网友C(2018-03-26):
这个板子买时候送的有数据线没

网友D:
一般无法识别只有两种情况
1:数据线连接问题,解决方法换个数据线,或者换个USB插口,总之就是单片机板子根电脑没有USB连接部分断路了
2:晶振坏了,如果只是依赖外部晶振的,可能会因为竞争坏掉导致没法启动,造成的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