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里的中断是怎么声明的?

楼主(2017-11-15):
用 Keil 编程时,只要 调用 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就可在 void USART1_IRQHandler (void) 里写中断服务程序了。
而 NVIC_EnableIRQ 是 core_cm3.h 里声明的一个在线函数,只负责设置中断允许位而已。
那么, void USART1_IRQHandler (void) 又是在哪里声明的呢?
多谢!

网友A:
启动文件里面

网友B:
对的启动文件里面,你可以go to define或者F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