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关STM8S001应用问题

楼主(2017-11-15):
STM8S001终于出来了,刚才看了看数据手册,有以下两个地方不明白,请教大家:
1、从引脚图看,只有SWIM口,没有NRST复位脚。哪么这个芯片接ST-Link下载仿真时,是不是不用接复位脚?
2、从引脚图看出,比喻8脚可作为(PD5、PD3、PD1、PC6)哪么是不是在主程序上配置为PD5的话这个8脚就作为PD5功能,配置为PD3就为PD3功能??
3、在以往的IAR编译器上,器件选项中最小的芯片只有003F3,哪如果要用到这个001是不是要升级编译器?

FAQ + 1 1,不用接复位脚但要注意,程序要加延时,否则会锁住芯片2,是的3,IAR8早已经有支持了

网友A:
IAR EWSTM8更新比较慢。要么用别的,要么等它更新。

网友B:
IAR 最新的支持了

网友C:
印象中 没了NRST 在上电的瞬间是可以SWIM下载的...
你还是验证一下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 没了NRST 在上电的瞬间是可以SWIM下载的...
你还是验证一下比较好.

程序中调试的时候要在程序的开头加延时,否则如果SWIM口被用作普通IO,防止下载过一次以后不能第二次下载。等程序调试好正式发布的时候再删掉开头的延时程序就可以。

网友E:
8脚的芯片,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