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原理图导入PCB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11-15):
仔细检查封装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脚线未接通(过头了),接通了没这个黑点,把引线左右移一格试试

网友B:
一定没连上,如还没解决可站内私信加q

网友C:
原理图做ERC检查

网友D:
一看就 没连上
红色的标号拉长 测试点放红色的那一边 然后 连线

网友E:
这图画得,新手吗?能自己放大后仔细看看吗/

网友F:
测试点原理图封装貌似没有Pin脚?改下原理图封装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G:
放大看焊盘的网络编号,确定连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做ERC检查

ERC检查过了 ,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线未接通(过头了),接通了没这个黑点,把引线左右移一格试试

接通了 ,那是一个FPC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 没连上
红色的标号拉长 测试点放红色的那一边 然后 连线

请问下大神,测试点放在网络标号那边,那网络标号怎么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图画得,新手吗?能自己放大后仔细看看吗/

第一次画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大看焊盘的网络编号,确定连上了吗?

焊盘没网络呢,

网友E:
一看就是没连上,测试点引脚长度有长有短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大神,测试点放在网络标号那边,那网络标号怎么放呢?

刚刚试了 一下,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H:
网络全删了再画一次 肯定是没有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络全删了再画一次 肯定是没有连上。

那该怎么弄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