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90号称32*8的断码液晶控制器有点坑爹

楼主(2017-11-16):
GD32F190 介绍说断码驱动可达32*8=256个点, 但是最大封装的LQFP64,发现COM口和SEG口居然有重叠的部分,还不能做其他映射,根本就无法做到32*8=256点驱动,本来还兴致勃勃地选择这个的,结果让我太失望了。。。从手册来看,好像应该有更大封装的才可以实现真正的32*8,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出来?

网友A:
这个IO口有重叠设计的部分,可以做映射的啊

网友A:
这个MCU厂家设计MCU的时候都会考虑到的,,在选型的时候都需要了解到这些的

网友B:
没有完美的芯片

网友C:
这个MCU既然能宣称可以用的就不会有啥问题的呀

网友C:
在MCU的设计上肯定不会有啥问题的,多参考下该MCU的指导手册的

网友D:
参考指导书的哈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的——断码驱动的是什么?

网友F(点评):
断码液晶屏

网友G:
说实在话,那个段码确实也浪费端口

网友H:
这个还是多用用的再说吧

网友I:
你是只想用一个片子来做一个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