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D32F105如何进入休眠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7-11-16):
如题!
最近接触了一个项目,要求把GD32进入低功耗(睡眠)状态!
网络上看到有人说
“2、进入stop模式,
PWR_EnterSTOPMode( WR_Regulator_LowPower , WR_STOPEntry_WFI);
不过要事先开PWR时钟: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PWR  , ENABLE); ”

但是,我实践的时候,总是走到“PWR_EnterSTOPMode( WR_Regulator_LowPower , WR_STOPEntry_WFI); ”就重启!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看门狗引起的复位了,可以在main函数的第一句就打印复位的状态标志,这样就可以看出是由什么引起的复位。如仍有问题可以联系GD32 专业FAE交流375880228@qq.com

网友B:
PWR_EnterSTOPMode( WR_Regulator_LowPower , WR_STOPEntry_WFI);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C:
用它做低功耗估计不太理想吧

网友D:
进入低功耗前,是不是要把看门狗关了呢

网友E:
这个stop模式的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低功耗前,是不是要把看门狗关了呢

我把看门狗在编译的时候直接关掉,就不会重启了!但是好像进入不了RTC唤醒!得其他io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stop模式的很难么?

敢问这位大神如何实现?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些天了

网友F:
这个不是很难的哈,,注意低功耗的设计就行

网友G: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PWR  , ENABLE);这个就是要先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PWR  , ENABLE);这个就是要先打开的

有打开,,,可惜一直不行

网友H:
可能是进入flash里的选项字节配置的问题,里面有bit位配置如果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直接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