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此电路的工作流程。

楼主(2017-11-16):
请大家帮忙分析图中电路的工作流程?
图中用两个1.2K的电阻(R104、R99),而不用一个2.4K的,是不是为了散热?
谢谢大家!

网友A:
全桥整流,三极管恒流,驱动光耦,取交流有电的信号。两个电阻可能是散热问题,还可能是安全设计,如果有一个挂了,不至于炸机。

网友B:
先整流,再整形啊

网友C:
三极管是防止光耦内部的二极管电流过大

网友D:
三极管的BE和光耦做钳位,并且恒流,恒流0.7/68 = 10mA,电容两端的电压差不是0.7V+1.5V=2.2V,按照这个电容取值,光耦的输出应该是一个50Hz的脉冲波。

2个1.2K电阻串联最大的考虑是电阻的安全耐压。

网友E:
感觉恒流在这里没必要。

网友C:
脉动的电流,何来恒流呀,只能说是限流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全桥整流,三极管恒流,驱动光耦,取交流有电的信号。两个电阻可能是散热问题,还可能是安全设计,如果有一 ...

三极管平时是不导通的,只有发光电流大时才通,引起电压跌落,通过前面的二个1.2K的电阻,没有恒流之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平时是不导通的,只有发光电流大时才通,引起电压跌落,通过前面的二个1.2K的电阻,没有恒流之说, ...

这个应该叫脉动恒流,,,,导通的时候,就是恒流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平时是不导通的,只有发光电流大时才通,引起电压跌落,通过前面的二个1.2K的电阻,没有恒流之说, ...

准确说,限流吧。

网友G:
三极管是限流,两个电阻串起来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