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CCS3.1,出现 strasgi

楼主(2017-11-16):
我在CCS6.0下,用了几个C文件和C++文件还有头文件生成了一个lib库文件,生成后在CCS6.0下可以调用lib库对应的文件中的变量,结构体还有函数,但是将这个lib库在CCS3.1下使用时,可以调用lib库对应的头文件中的变量还有结构体,却不能调用函数,出现了错误提示为 undefined symbol-------__strasgi       first refereced in file ------------D:\工程名\XX.lib

楼主:
求大神带带实习生。

网友A:
strasgi  这个没有定义

网友B:
这种提示  肯定是有未定义的使用   如变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asgi  这个没有定义

并没有定义strasgi,这应该是一种未定义的某些变量导致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提示  肯定是有未定义的使用   如变量等

同意您的说法,您以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意您的说法,您以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navloose.lib这个库是自己封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vloose.lib这个库是自己封装的吗

是的,是自己在CCS6.0下封装的,然后再ccs3.1下调用就出现了以上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自己在CCS6.0下封装的,然后再ccs3.1下调用就出现了以上问题。

这个就不了解啊

网友C:
不存在这个变量符号的。

网友D:
这个不是找到文件在哪定义的么

网友:
楼主是移植的程序吗?

网友:
是不是头文件不存在了?

网友C:
你点击查看变量出现在哪来

网友E:
有未定义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