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超级电容充电

楼主(2017-11-16):
有哪位大神使用过超级电容作为备用电源的,供电12V,想请问下超级电容的充电怎么设备?放电大概3W,如果要持续两分钟,电容该如何选?

网友A:
不同的超级电容都有最大允许电流,datasheet里有的。

网友B:
应该用电池比较节省

网友C:
恶劣温度范围的情况下,除了超级电容好像也没有其他备用电源可选了吧?

网友D:
超级电容不适合做备用电源,因为自放电较大。

网友E:
我以前用过超级电容,直接把电源输出连到电容两端即可。充电电流很大,注意散热。好像有专门的超级电容充电器,但没用过。

网友F(2017-12-27):
系统断电后超级电容电压是缓慢降低的,要看你系统最低工作电压的需求了,我的系统是断电之后工作30s以上。用的5.5F的超级电容,前段串一个3.9欧的功率电阻,用来限制充电电流

网友G:
12V电压,3W负载(250mA电流),持续两分钟,你这电容得多大啊,而且超级电容的电压是接近线性跌落的,你这个12V降到一定程度后续电路就没**常工作了吧

网友H:
用超级电容不太合适了 搞18650电池 做个升压 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