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buck ic的bandwidth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7-11-16):
只知道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对这个bandwidth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
不同的产品好像bandwidth的定义都不同,感觉有点晕,求解。

网友A:
我也第一次注意到开关电源有带宽这个词,最好整篇资料看看,否则会误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第一次注意到开关电源有带宽这个词,最好整篇资料看看,否则会误解的。 ...

在看LED2000的datasheet看到的这个system bandwidth,在图片里。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带宽就是其闭环增益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带宽就是其闭环增益的带宽

这个带宽和开关频率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带宽和开关频率有关系吗?

你引用的那段话中高亮部分之后已经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引用的那段话中高亮部分之后已经说了。

这样理解对不对,输出经过反馈网络再经过误差放大器到PWM端保守估计需要5倍的Tsw?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理解对不对,输出经过反馈网络再经过误差放大器到PWM端保守估计需要5倍的Tsw? ...

大致上可以这样理解。
更容易理解的说法是:环路带宽不应该超过Fsw的1/5。
实际上,环路带宽为Fsw的1/5,已经很难处理了,需要很小心地校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带宽和开关频率有关系吗?

有   你可以百度  有明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