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退耦电容布局的问题

楼主(2017-11-16):
在网上有一个关于退耦电容布局的经典图片(下图,搜了下这个图咱们论坛有人转过)。

按照图中推荐的正确的布局方式(f图),电源需要先进入电容,然后再接入IC的电源引脚,这个没有问题,一般都可以做到。

但是对于GND的布局问题来了,这里说要求IC的GND引脚也需要连接至电容,然后再接入系统GND,这个要求我看了下我接触到的各种PCB,包括各种IC厂家提供的参考PCB,很少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的,尤其是对于很多IC来说,VCC和GND引脚并没有靠在一起,这样强行要求这样接线的话显得有些困难。所以见到的大多数PCB,退耦电容的接地端都是采用上图中a\b\c图的这种接线布局方式。

想问一下,到底是有没有必要这么做呢?

敬请各位给予指点,多谢了~

网友A:
保证电源线和地线的环路面积最小,线尽量粗,短,滤波电容焊盘到地过孔的距离尽量近一些,但不要打到焊盘上了,原则是尽量减少过孔、线路的的等效电感,过孔直径大可以减少等效电感,线尽量粗也可以减小等效电感。特别是电流大,变化快的线路,比如开关电源的功率部分的布线,在开关频率低的时候还好,频率一高,噪声尖峰就来了。

布线理解原理很重要,要知道哪些信号是敏感信号,哪些是大电流信号;要明白并且理解信号的回流路径,电流喜欢走最近的路径,通过地线分割可以规划回流路径,一个电流的环路保证最小的面积,来去的2条线之间尽量靠近,可以减小环路面积。

网友B:
铺地的话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铺地的话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呢?

不一定,要看你的地玩不完整了。。。。有时候普铜也会存在跨区域的情况。一般像多层板,有专门的地平面,这样就最好的回流路径,,,当然这是针对高速电路来说的,低频的电路讲究的是单点接地。。。但是都要求环路面积最小。
简单测试即可以看到效果,用2条分开导线连接到示波器,另外2头短路链接起来,将2根线分开面积大点。接上示波器,可以看到幅度很大的工频50Hz的正弦信号出现。  然后将2跳线合并在一起,或者双绞在一起,可以看到基本没有干扰了或者幅度很小。。。这就是环路被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