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 nuedu 红外线接收与发送的程序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7-11-16):
在新唐m4 nuedu 红外线接收与发送的程序中,关于pwm有一下配置。
问题:1:什么是施密特触发,
我的理解:平时都是高于某一临界值,高便为高,低便是低,施密特等于说设置了两个值。高于一个临界值才是高,低同样这样抗干扰的能力肯定会更高。
只是在trm技术手册上没有看到pwm  capture的相关简介,所以厚着脸皮来这里问问:lol。。。。

2:capture的1000是怎么选的?在nec bit0/1 的规范中如图下面附件,有560us的pwm方波和560的低电平,capture下降沿应该不会收到560us pwm那个影响(因为他是30%占空比,它本身就有下降沿,从程序来看,这个下降沿应该没算),应该跟1000这个设置有关系,但就是想不通
点进入,该参数的说明是计数的单位。该单位是ns级的,设为1000,也就是1us记一个数。
如果这样,pwm 输出时,NEC协议要求的,560us微妙的pwm,都会引起pwm capture的捕获,不是吗?
在nec rx函数中是严格控制步骤,应该不会这样:
下面是部分rx程序:
void IrDa_NEC_Rx(uint32_t u32Time)
{

if(IR_State == 0)
    {
        IR_LDC_Ready = 0;           // Clear LeaDer Code Ready
        IR_CTC_Ready = 0;           // Clear CusTomer Code Ready
        IR_State++;
    }
    // Leader or Repeater code
    else if(IR_State == 1)
    {
        // Leader code
        if((u32Time >= IR_LDC_MIN) && (u32Time <= IR_LDC_MAX))
        {
            IR_LDC_Ready = 1;       // Set LeaDer Code Ready
            IR_State++;
        }
        else
        {
            IR_State = 1;
            IR_LDC_Ready = 0;           // Clear LeaDer Code Ready
            IR_CTC_Ready = 0;           // Clear CusTomer Code Ready
        }
    }
    // Customer code 0
    else if((IR_State >= 2 && IR_State < 10) && (IR_LDC_Ready == 1))
    {
        IR_State++;
        IR_CTC0 = IR_CTC0 >> 1;

这是配置函数:
输出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3, 38000, 30);

接收
  /* set PWM1 channel 3 capture configuration */
    PWM_ConfigCaptureChannel(PWM0, 5, 1000, 0);//1000说是捕获单位,单位是ns,我觉得不对的是,72M对应不是ns. 0没有用

    /* Enable capture falling edge interrupt for PWM1 channel 3 */
    PWM_EnableCaptureInt(PWM0, 5,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Enable PWM1 NVIC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PWM0P2_IRQn);

    /* Enable Timer for PWM1 channel 3 */
    PWM_Start(PWM0, PWM_CH_5_MASK);

    /*Enable Input Schmitt Trigger*/
    PD->SMTEN |= GPIO_SMTEN_SMTEN7_Msk;

    /* Enable Capture Function for PWM1 channel 3 */
    PWM_EnableCapture(PWM0, PWM_CH_5_MASK);

    /* Enable falling capture reload */
    PWM0->CAPCTL |= PWM_CAPCTL_FCRLDEN5_Msk;

网友A:
在原子哥的教程里貌似讲这个应用了。

网友B: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7 $
* $Date: 15/09/02 10:05a $
* @brief
*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in UART IrDA mode.
*           This sample code needs to work with UART_IrDA_Slave.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extern char GetChar(void);
int32_t main(void);
void IrDA_FunctionTxTest(void);

/*---------------------------------------------------------------------------------------------------------*/
/*  IrDA Function Transmit Test                                                                            */
/*---------------------------------------------------------------------------------------------------------*/
void IrDA_FunctionTxTest()
{
    uint8_t u8OutChar;

    printf("\n");
    printf("+-----------------------------------------------------------+\n");
    printf("|     Pin Configure                                         |\n");
    printf("+-----------------------------------------------------------+\n");
    printf("|  ______                                          _______  |\n");
    printf("| |      |                                        |       | |\n");
    printf("| |Master|--UART1_TXD(PB.3) <==> UART1_RXD(PB.2)--|Slave  | |\n");
    printf("| |      |                                        |       | |\n");
    printf("| |______|                                        |_______|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n");
    printf("|     IrDA Function Test                                    |\n");
    printf("+-----------------------------------------------------------+\n");
    printf("|  Description :                                            |\n");
    printf("|    The sample code needs two boards. One is Master and    |\n");
    printf("|    the other is slave.  Master will send data based on    |\n");
    printf("|    terminal input and Slave will printf received data on  |\n");
    printf("|    terminal screen.                                       |\n");
    printf("+-----------------------------------------------------------+\n");

    /*
        UART0 is set to debug port and connect with PC firstly.
        The IrDA sample code needs two module board to execute.
        Set the master board is IrDA TX Mode and the other is IrDA Rx mode.
        Inputting char on terminal will be sent to the UART0 of master.
        After the master receiving, the inputting char will send to UART0 agai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ends to UART1 TX pin by IrDA mode.
        Slave will print received char after UART1 send out.
        Note that IrDA mode is ONLY used when baud rate equation is selected mode 0.

    */

    printf("\n");
    printf("+-----------------------------------------------------------+\n");
    printf("|     IrDA Function Mode Test (Master)                      |\n");
    printf("+-----------------------------------------------------------+\n");
    printf("| 1). Input char by UART0 terminal.                         |\n");
    printf("| 2). UART1 will send a char according to step 1.           |\n");
    printf("| 3). Return step 1. (Press '0' to exit)                    |\n");
    printf("+-----------------------------------------------------------+\n");

    printf("\nIrDA Sample Code Start. \n");

    /* Set IrDA Tx Mode, Baud Rate configuration must be used MODE0 */
    UART_SelectIrDAMode(UART1, 57600, UART_IRDA_TXEN);

    /* Wait Terminal input to send data to UART1 TX pin */
    do
    {
        u8OutChar = GetChar();
        printf("   Input: %c , Send %c out\n", u8OutChar, u8OutChar);
        UART_WRITE(UART1, u8OutChar);
    }
    while(u8OutChar != '0');

    printf("\nIrDA Sample Code End.\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D.0) and TXD(PD.1)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PB.2) and TXD(PB.3)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2MFP_Msk | SYS_GPB_MFPL_PB3MFP_Msk);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2MFP_UART1_RXD | SYS_GPB_MFPL_PB3MFP_UART1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UART1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1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rate */
    UART_Open(UART1,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UART1 for testing */
    UART1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UART Sample Program\n");

    /* UART sample IrDA Master function */
    IrDA_FunctionTxTest();

    while(1);

}

网友B: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9 $
* $Date: 15/09/02 10:05a $
* @brief
*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in UART IrDA mode.
*           This sample code needs to work with UART_IrDA_Master.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define PLLCTL_SETTING      CLK_PLLCTL_72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extern char GetChar(void);
int32_t main(void);
void IrDA_FunctionRxTest(void);

/*---------------------------------------------------------------------------------------------------------*/
/*  IrDA Function Receive Test                                                                            */
/*---------------------------------------------------------------------------------------------------------*/
void IrDA_FunctionRxTest()
{
    uint8_t u8InChar = 0xFF;

    printf("\n");
    printf("+-----------------------------------------------------------+\n");
    printf("|     Pin Configure                                         |\n");
    printf("+-----------------------------------------------------------+\n");
    printf("|  ______                                          _______  |\n");
    printf("| |      |                                        |       | |\n");
    printf("| |Master|--UART1_TXD(PB.3) <==> UART1_RXD(PB.2)--|Slave  | |\n");
    printf("| |      |                                        |       | |\n");
    printf("| |______|                                        |_______|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n");
    printf("|     IrDA Function Test                                    |\n");
    printf("+-----------------------------------------------------------+\n");
    printf("|  Description :                                            |\n");
    printf("|    The sample code needs two boards. One is Master and    |\n");
    printf("|    the other is slave.  Master will send data based on    |\n");
    printf("|    terminal input and Slave will printf received data on  |\n");
    printf("|    terminal screen.                                       |\n");
    printf("+-----------------------------------------------------------+\n");

    /*
        UART0 is set to debug port and connect with PC firstly.
        The IrDA sample code needs two module board to execute.
        Set the master board is IrDA TX Mode and the other is IrDA Rx mode.
        Inputting char on terminal will be sent to the UART0 of master.
        After the master receiving, the inputting char will send to UART0 agai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ends to UART1 TX pin by IrDA mode.
        Slave will print received char after UART1 send out.
        Note that IrDA mode is ONLY used when baud rate equation is selected mode 0.

    */

    printf("\n");
    printf("+-----------------------------------------------------------+\n");
    printf("|     IrDA Function Mode Test (Slave)                       |\n");
    printf("+-----------------------------------------------------------+\n");
    printf("| 1). Polling RDA_Flag to check data input though UART1     |\n");
    printf("| 2). If received data is '0', the program will exit.       |\n");
    printf("|     Otherwise, print received data on terminal            |\n");
    printf("+-----------------------------------------------------------+\n\n");

    /* Set IrDA Rx Mode, Baud Rate configuration must be used MODE0 */
    UART_SelectIrDAMode(UART1, 57600, UART_IRDA_RXEN);

    /* Reset Rx FIFO */
    UART1->FIFO |= UART_FIFO_RXRST_Msk;
    while(UART1->FIFO & UART_FIFO_RXRST_Msk);

    printf("Waiting...\n");

    /* Use polling method to wait master data */
    do
    {
        if(UART_IS_RX_READY(UART1))
        {
            u8InChar = UART_READ(UART1);
            printf("   Input: %c \n", u8InChar);
        }
    }
    while(u8InChar != '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D.0) and TXD(PD.1)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PB.2) and TXD(PB.3)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2MFP_Msk | SYS_GPB_MFPL_PB3MFP_Msk);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2MFP_UART1_RXD | SYS_GPB_MFPL_PB3MFP_UART1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UART1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1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rate */
    UART_Open(UART1,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UART1 for testing */
    UART1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UART Sample Program\n");

    /* UART sample IrDA Slave function */
    IrDA_FunctionRxTest();

    while(1);

}

网友B:
参考官方的方式啊。上面两种形式的都给你了。

网友C:
施密特那个你理解的很对

网友C:
可以看百度百科上的那个图片,就是跟你说的一样,有两个上下门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官方的方式啊。上面两种形式的都给你了。

你给我传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百度百科上的那个图片,就是跟你说的一样,有两个上下门限。。

难就好。谢谢你了

网友D(2018-04-09):
很好的想法

网友E:
斯密特触发可以说是个基本概念,但是好多人估计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