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用过2N7002这个场效应管的吗?

楼主(2017-11-16):
为什么我用那个1M的方波做输入,想做开关用,可是输出的波形确实这样的

楼主:
Vds两端加的是5V的电压,Vgs是加的3.3V的1M方波

网友A:
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附上电路图

网友B:
电路图贴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已贴图,求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图贴出来了,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就3个元件啊?实物用飞线搭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3个元件啊?实物用飞线搭起来的?

不是,我焊接的板子,线使用焊锡丝走的线

楼主:
就是这样的板子,元件就是三个

楼主:
上图不是2N7002的电路图,发错了,这个是其他的场效应管BSP295,这说下

楼主:
我这样搭电路是不是太简单了,是不是还需要做阻抗匹配?还需要焊点电容,电感之类的吗?因为我觉得我做一个开关电路,仅仅这些应该就够了。有参考电路可以分享的吗,有的话就谢谢了

网友B:
1 2n7002 记得很容易静电打坏
2 把电阻加大 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n7002 记得很容易静电打坏
2 把电阻加大 1k

谢谢了,再问下这个2N7002可以调到很高的频率吗?

网友B:
MOS管,它的极限开关频率为:fs=1/(td(on)+ tr+ td(off)+ tf)Hz
自己去看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它的极限开关频率为:fs=1/(td(on)+ tr+ td(off)+ tf)Hz
自己去看下手册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n7002 记得很容易静电打坏
2 把电阻加大 1k

把栅极输入电阻加大1k,漏极电阻不变,出来的波形结果

楼主:
结果比原来的情况好一些了,但是还是有振荡的情况,这个现在应该可以排除欠阻尼的情况,栅极电阻到了1K,应该不会还有欠阻尼的现象(栅极电阻太小会有欠阻尼现象,会导致波形振荡)现在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双踪 把输入信号接进来看看
另外 我的意思是2颗电阻都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踪 把输入信号接进来看看
另外 我的意思是2颗电阻都1k

谢谢,把两个电阻都换成1k的果真成功了,太感谢了,能说明下什么原因吗?

网友B:
7002 只有300mA 能力
你给个5V 10欧 电流0.5A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了,忽略了这个

网友C:
拉长线拉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002 只有300mA 能力
你给个5V 10欧 电流0.5A

哥   这个mos管的漏极导通电流最小是500mA啊,这个参数理论上是符合的呢,但是为什么加大电阻又可以了呢?

网友E:
2N7002确实容易坏,经验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   这个mos管的漏极导通电流最小是500mA啊,这个参数理论上是符合的呢,但是为什么加大电阻又可以了呢 ...

2N7002的实际参数确实是300mA,这个可能你看的资料不对吧,也有可能2N7002有好多类型。。。

网友F:
我看了电脑里的3个以前下载的2N7002规格书。确实是有2个pdf写着最小500mA 。有个居然写着最大才180 mA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电脑里的3个以前下载的2N7002规格书。确实是有2个pdf写着最小500mA 。有个居然写着最大才180 mA ...

2N7002有很多种后缀,代表不同能力

网友G:
出现前面那些振荡波形的原因应该是10欧电阻的引线太长了。
7002的驱动能力不够应该不会出现那样的波形,最多是幅度不足。
振荡就是因为负载呈现明显的感性。而同样长度的线对于1k电阻是不会让1k电阻呈现明显的感性的。

网友H:
楼上正解,加大门极电阻固然可以,但是以牺牲速度为代价的,建议缩短走线,缩到不能再短,那样即使不加电阻震荡也不大

网友I:
GS间并个 电阻 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N7002有很多种后缀,代表不同能力

哦。原来是这样。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现前面那些振荡波形的原因应该是10欧电阻的引线太长了。
7002的驱动能力不够应该不会出现那样的波形,最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正解,加大门极电阻固然可以,但是以牺牲速度为代价的,建议缩短走线,缩到不能再短,那样即使不加电阻 ...

谢谢了,受教了

网友J(2018-02-18):
VGS小了,加个三极管吧

网友K:
敢为楼主哪个学校啊,同款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