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推荐一款5V供电的FPGA

楼主(2017-11-16):
现在产品需要一款IO能输出5V的FPGA,找了一圈没找到,哪位大神知道,推荐下

网友A:
好像没有,用转换芯片吧,或转到3.3V上

网友B:
lattice不知道还有没有,altera,xilinx是不可能有的了.
建议不要用5V的,货源都是问题,转换其实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ttice不知道还有没有,altera,xilinx是不可能有的了.
建议不要用5V的,货源都是问题,转换其实是很方便的. ...

那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转换方法(除了加上拉电阻以外),IO引脚数量有50个

网友C:
最高只能到3.3V吧,输出5V的应该没有。

网友D:
5V是要接啥呀?还50多个?把5V的改成3.3V的行不?

网友E:
lattice  im4a5查一下

网友F:
74lvc4245可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