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有时候数据线会搞死人

楼主(2017-11-16):
刚看个朋友,遇到问题着急死了,没想到是数据线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8472-1-1.html

楼主:
大家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A:
很对,有时候USB接口供电也会影响。

网友:
是啊,如果是移动硬盘有时候也会这样,或者是供电不足,没法启动。

网友B: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按顺序排查就行了。

网友C:
所以每个步骤的东西都要严格把关啊。

网友D:
他的情况是有一根数据线应该断了,或解除不良导致的,或者两根同时断了之后短路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