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编译出错

楼主(2017-11-16):
最近我主要在尝试把ucos-II移植到dsp C6701平台上,使用的是UCOS-II V2.52的源代码,在创建工程之后直接将一些代码添加了进去,然后再用ccs进行编译,然后出现了N多对源代码报错的情况

大致都是这样的:

OS_CORE.C 部分源代码:
    if (OSRunning == TRUE) {
        OS_ENTER_CRITICAL();             //这里是line 180
        if (OSIntNesting > 0) {                  // line 181         /* Prevent OSIntNesting from wrapping       */
            OSIntNesting--;
        }

对第180行和181行报错如下:
[OS_CORE.C] "E:\CCStudio_v3.3\c6000\cgtools\bin\cl6x" -g -fr"E:/CCStudio_v3.3/MyProjects/C6701/Debug" -d"_DEBUG" -mv6700 -@"Debug.lkf" "OS_CORE.C"
"OS_CORE.C", line 180: error: expected a "("
"OS_CORE.C", line 181: error: expected an asm string
"OS_CORE.C", line 181: error: expected a ";"

是不是应该对编译器进行相关的设定?

网友A:
注释的时候出错了,不支持多行注释的,括号不匹配啊!

网友B:
注释的放在一行整理一下!

网友C:
编码编写的问题吗?

网友D:
if (OSIntNesting > 0) {                  // line 181         /* Prevent OSIntNesting from wrapping       */
这样试试看!!!

网友E:
少了一个}

网友F:
楼主要把代码粘贴全了。

网友G:
这个就是代码编写的缺少符号了。

网友C:
是不是符号使用的有问题?

网友E:
if后面{}不完整的。

网友G:
是ucos自带的代码吗?

网友F:
你这代码的编写有问题的。

网友H:
从你的C看 就是语法错误!!
你可以添加一个 }或者减少一个{,看你想执行的意思!

网友I:
btw:一个是C语言不熟,一个是写的C语言不规范。建议加强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