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供电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7-11-16):
刚入手一个仿真器,一接开发板仿真器power灯就灭了无法仿真。于是去掉开发板的数码管,还是不行。
开发板用外部电源后就power亮了,再去掉外部电源还是可以仿真。但是重新拔插下就不能仿真了。
怀疑在上电一瞬间仿真器供电不足,于是去掉开发板上的电容不接数码管情况下OK了。接上数码管又仿真器不能工作了。
最后我在断开仿真器和开发板的vcc情况下用外接电源供电 可以在接上数码管的情况下仿真了。
现在怀疑1.仿真器的供电不足,应该不到80ma
2.在电压波动的时候仿真器就会挂掉。(用外接电源不接数码管Ok,一开数码管就挂掉)

请问这样仿真器正常吗。大家的仿真器在电源波动的时候会停止工作吗。(3.3波动到3v)

网友A:
能不能把仿真器拆开来看看那颗LDO的型号。按理来说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B:
仿真器上面随便什么芯片都大几十也不要再LDO上面剩几毛钱的成本。

网友C:
如果负载只是仿真器本身应该不至于供电不足,除非你的USB接口本身不合标准或者USB接口、导线的接触电阻、内阻过大。

网友D:
先测下仿真器的电源输入电压变动。

网友E:
仿真器供电不足的,看看仿真器的线路板的电源芯片的是否OK的

网友F:
仿真器的电源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G:
仿真器没有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仿真器拆开来看看那颗LDO的型号。按理来说不会这么脆弱吧。

有可能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I:
可能usb的问题。

网友F:
测量一下电源芯片的引脚电压。

网友G:
看看是不是软件仿真的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仿真器拆开来看看那颗LDO的型号。按理来说不会这么脆弱吧。

LDO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I:
换个usb口,有可能会就没有问题。

网友J:
使用外部的电源对开发板供电。

网友K:
数码管短路了吗?

网友L:
那就外部供电。

网友M:
正常的时候不使用仿真器供电的。

网友J:
有可能是仿真器供电有问题。

网友K:
应该是数码管的问题吧

网友M:
楼主可以使用开发板自身 的电源。

网友L:
开发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N:
这数码管的功能实现影响的么?

网友O:
这就给单板稳定供电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