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CS仿真I/O端口

楼主(2017-11-16):
我想仿真实现一个FIR滤波器,但是不知道如何实验。
是通过tool 下面的port connect么?但进入对话框后,选择I/O会报错,选择data就没问题,但选择data并不能把数据读进来。还需要什么设置么?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仿真dsp的时候是可以仿真io的 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

网友B:
是内部数据吗?

网友C:
CCS哪个版本?

网友D:
用过MATLAB做过FIR,但是没有用过CCS,CCS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网友E:
现在仿真可以通过matlab进行仿真调试。

网友B:
单步调试可以实现。

网友E:
CCS的仿真调试可以单步进行。

网友C:
CCS5可以读取电脑本地的数据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