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WLAN与Wifi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1-16):
WLAN全称为: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中文解释为:无线局域网络,是一种利用射频(Radio Frequency RF)技术进行据传输的系统,该技术的出现绝不是用来取代有线局域网络,而是用来弥补有线局域网络之不足,以达到网络延伸之目的,使得无线局域网络能利用 简单的存取架构让用户透过它,实现无网线、无距离限制的通畅网络。
WLAN 通信系统作为有线 LAN 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一般用在同一座建筑内。WLAN 使用 ISM (Industrial、Scientific、Medical) 无线电广播频段通信。WLAN 的 802.11a 标准使用 5 GHz 频段,支持的最大速度为 54 Mbps,而 802.11b 和 802.11g 标准使用 2.4 GHz 频段,分别支持最大 11 Mbps 和 54 Mbps 的速度。工作于2.4GHz频带是不需要执照的,该频段属于工业、教育、医疗等专用频段,是公开的,工作于5.15-8.825GHz频带需要执照的。
目前WLAN所包含的协议标准有:IEEE802.11b协议、IEEE802.11a协议、IEEE802.11g协议、IEEE802.11E 协议、IEEE802.11i协议、无线应用协议(WAP)。
WIFI简介:
WIFI(WirelessFidelity,无线保真)技术是一个基于IEEE 802.11系列标准的无线网路通信技术的品牌,目的是改善基于IEEE 802.11标准的无线网路产品之间的互通性,由Wi-Fi联盟(Wi-Fi Alliance)所持有,简单来说WIFI就是一种无线联网的技术,以前通过网络连接电脑,而现在则是通过无线电波来连网。而Wi-Fi联盟(也称做: 无线局域网标准化的组织WECA)成立于1999年,当时的名称叫做Wireless Ethernet Compatibility Alliance (WECA),在2002年10月,正式改名为Wi-Fi Alliance。
与蓝牙技术一样,同属于在办公室和家庭中使用的短距离无线技术。该技术使用的使2.4GHz附近的频段,该频段目前尚属没用许可的无线频段。其目前 可使用的标准有两个,分别是IEEE802.11a和IEEE802.11b。在信号较弱或有干扰的情况下,带宽可调整为5.5Mbps、2Mbps和 1Mbps,带宽的自动调整,有效的保障了网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该技术由于有着自身的优点,因此受到厂商的青睐。
WLAN与WIFI的区别:
事实上WIFI就是WLANA(无线局域网联盟)的一个商标,该商标仅保障使用该商标的商品互相之间可以合作,与标准本身实际上没有关系,但因为WIFI 主要采用802.11b协议,因此人们逐渐习惯用WIFI来称呼802.11b协议。从包含关系上来说,,WIFI是WLAN的一个标准,WIFI包含于 WLAN中,属于采用WLAN协议中的一项新技术。
WiFi的覆盖范围则可达300英尺左右(约合90米),WLAN最大(加天线)可以到5KM。

WIFI和WLAN的区别 简介
WIFI: Wireless Fidelity,又称802.11b标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传输速度较高,可以达到11Mbps,另外它的有效距离也很长,同时也与已有的各种 802.11DSSS设备兼容。今夏最流行的本本——迅驰技术就是基于该标准的,无线上网已经成为现实。无线电波的覆盖范围广,基于蓝牙技术的电波覆盖范 围非常小,半径大约只有50英尺左右约合15米 ,而Wi-Fi的半径则可达300英尺左右约合100米 ,办公室自不用说,就是在整栋大楼中也可使用。 最近,由Vivato公司推出的一款新型交换机。据悉, 该款产品能够把目前Wi-Fi无线网络300英尺接近100米 的通信距离扩大到4英里约6.5公里。

网友A:
应该是覆盖范围的问题,不过我只见过WIFI设备,没有看到过WLAN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