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7-11-16):
dsp外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
对于一般的存储器具有RD、WR和CS等控制信号,许多DSP(C3x、C5000)都没有控制信号直接连接存储器,一般采用的方式如下:
1.CS有地址线和PS、DS或STRB译码产生;
2./RD=/STRB+/R/W; 3./WR=/STRB+R/W。

GEL文件的功能?
GEL文件的功能同emuinit.cmd的功能基本相同,用于初始化DSP。但它的功能比emuinit的功能有所增强,GEL在ccs下有一个菜单,可以根据DSP的对象不同,设置不同的初始化程序。以TMS320LF2407为例:
#define SCSR1 0x7018 ;定义scsr1寄存器
#define SCSR2 0X7019 ;定义scsr2寄存器
#define WDKEY 0x7025 ;定义wdkey寄存器
#define WDNTR 0x7029 ;定义wdntr寄存器
StartUp() ; 开始函数
{
GEL_MapReset(); ; 存储空间复位 GEL_MapAdd(0x0000,0,0x7fff,1,1); 定义程序空间从0000-7fff 可读写
GEL_MapAdd(0x8000,0,0x7000,1,1); 定义程序空间从8000-f000 可读写
GEL_MapAdd(0x0000,1,0x10000,1,1); 定义数据空间从0000-10000可读写
GEL_MapAdd(0xffff,2,1,1,1); 定义i/o 空间0xffff可读写
GEL_MapOn(); 存储空间打开
GEL_MemoryFill(0xffff,2,1,0x40); 在i/o空间添入数值40h
*(int *)SCSR1=0x0200; 给scsr1寄存器赋值
*(int *)SCSR2=0x000C; 给scsr2寄存器赋值,在这里可以进行mp/mc方式的转换
*(int *)WDNTR=0x006f; 给wdntr寄存器赋值
*(int *)WDKEY=0x055; 给wdkey寄存器赋值
*(int *)WDKEY=0x0AA; 给wdkey寄存器赋值
}

网友A:
这个GEL文件的还不是很明白的——GEL文件的功能同emuinit.cmd的功能基本相同,用于初始化DSP。但它的功能比emuinit的功能有所增强,GEL在ccs下有一个菜单,可以根据DSP的对象不同,设置不同的初始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