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有关HWI和TASK的问题

楼主(2017-11-16):
在dsp/BIOS中,在TASK执行过程中,如果DSP接到HWI时,此中断会不会打断TASK的执行。

我在调试一个ADC采集和TCP/IP协议网络上传数据的程序。采集存储数据采用HWI,采集采用乒乓模式,当ping块存储满后,转到向pong块存储,同时通过一个TASK任务将ping块数据由网络上传到PC。我想请教一下,这种方式采集pong块时的HWI会不会影响网络上传数据的TASK。

在此先谢过各位,望能得到各位大神的答复。

// ADC

void HWI_ADC()

{

      乒乓缓存代码

      SEM_post(&SemTCP);

}

// 网络上传

void task_send(void)

{

      SEM_pend(&SemTCP, SYS_FOREVER);

      网络传输数据代码;

}

网友A:
乒乓缓存的话,应该是采用的硬件的DMA的方式。所以不会影响数据上传TASK

网友B:
DSP/BIOS是实时抢占式操作系统,HWI肯定会抢占TASK的

网友C:
数据传输的过程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D(2020-09-11):
您好,我做的一个跟这个特别类似,然后我数据是到dsp之后 却传不到上位机 十分着急 请问能请教一下您吗 我看您很久没有登录了 我留个联系方式 您看到了能回复我一下吗 十分感谢 我联系方式是q/v2417677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