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simulink中建立自己使用的个性库

楼主(2017-11-16):
matlab/simulink中建立自己使用的个性库

    在matlab/simulink中可以建立自己使用的个性化library,将经常用到的block放在创建的库中,避免重复工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下面要将的知识是针对具有一定基础的matlab基础知识的写的,如果不懂的地方不在这里进行赘述。下面言归正传。
    打开simulink,选择file/new/library,新建一个library,将经常使用的block拖放到该library中,保存该library,名字存为mylib。这样虽然建立了library,但是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样可以显示在library browser下。因此,需要将该该library存放在library browser的显示路径下(这个与matlab的安装路径有一定关系,但后面几个路径是一致的),这里的存储路径为E:\matlab7.1\toolbox\simulink\mylib,新建的library存放文件夹为mylib,将刚才新建的mylib存放在该文件夹中。
    接下来就是将该文件夹的路径添加到library browser中了。在matlab主窗口中,选择file/set path,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Add folder并将新建的文件路径添加到里面,再save和close就行了。进行到这里真正的工作就完成了大半了。
    接下来是添加在library browser显示的m文件了。这里可以采用两种方法选择并修改该M文件。一种是在主窗口中输入打开指令;一种是人为去找到该文件,复制该文件到指定位置并修改该M文件。
    先说第一种方式,在主窗口中输入指令which('slblocks.m', '-all') ,在弹出的指令中,复制任何一个路径,然后再主窗口中输入open指令(如:open('E:\matlab7.1\toolbox\simulink\blocks\slblocks.m   ')),将新打开的M文件保存到新建的library文件夹中。接下来就是修改m文件中的内容,让新建的library显示出来了。再打开的M文件中,找到并复制
  • Browser(2).Library = 'simulink_extras';
  • Browser(2).Name    = 'Simulink Extras';
  • Browser(2).IsFlat  = 0;% Is this library "flat" (i.e. no subsystems)?

   并再接下来的一行上粘贴该内容了,并修改为
  • Browser(3).Library = 'mylib';
  • Browser(3).Name    = 'mylib';
  • Browser(3).IsFlat  = 0;% Is this library "flat" (i.e. no subsystems)?

   接下来保存该M文件就行了。
    第二种修改方法是在E:\matlab7.1\toolbox\simulink\blocks中找到slblocks.m文件,复制该文件到mylib文件夹中,打开mylib中的slblocks.m并按照第一种方法修改M文件中内容并保存。
      现在基本上大功告成了。关闭simulink,重新打开simulink,再看下新建的mylib是否在出现在library browser中了呢?如下图所示。

    新建的library已经出现在你想要的library browser中了。

网友A:
一种是在主窗口中输入打开指令;一种是人为去找到该文件,复制该文件到指定位置并修改该M文件。

网友B:
在matlab/simulink中可以建立自己使用的个性化library,将经常用到的block放在创建的库中,避免重复工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这个怎么做的?

网友C:
现在的matlab能够仿真C语言吗?

网友:
matlab/simulink高端工具了。

网友C:
这个怎么实现移植的?

网友D:
simulink的仿真能够在msp430中吗?

网友:
平时也就是做算法的时候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