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文件操作

楼主(2017-11-16):
MATLAB 文件操作

文件操作是一种重要的输入输出方式,即从数据文件读取数据或将结果写入数据文件。MATLAB提供了一系列低层输入输出函数,专门用于文件操作。
        1、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1)打开文件
        在读写文件之前,必须先用fopen函数打开或创建文件,并指定对该文件进行的操作方式。fopen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 fid=fopen(文件名,‘打开方式’)

       说明:其中fid用于存储文件句柄值,如果返回的句柄值大于0,则说明文件打开成功。文件名用字符串形式,表示待打开的数据文件。常见的打开方式如下:
         ‘r’:只读方式打开文件(默认的方式),该文件必须已存在。
         ‘r+’:读写方式打开文件,打开后先读后写。该文件必须已存在。
         ‘w’:打开后写入数据。该文件已存在则更新;不存在则创建。
         ‘w+’:读写方式打开文件。先读后写。该文件已存在则更新;不存在则创建。
         ‘a’:在打开的文件末端添加数据。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 ‘a+’:打开文件后,先读入数据再添加数据。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另外,在这些字符串后添加一个“t”,如‘rt’或‘wt+’,则将该文件以文本方式打开;如果添加的是“b”,则以二进制格式打开,这也是fopen函数默认的打开方式。
        2)关闭文件
        文件在进行完读、写等操作后,应及时关闭,以免数据丢失。关闭文件用fclose函数,调用格式为:
  • sta=fclose(fid)

       说明:该函数关闭fid所表示的文件。sta表示关闭文件操作的返回代码,若关闭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如果要关闭所有已打开的文件用fclose(‘all’)。
        2、二进制文件的读写操作
        1)写二进制文件
        fwrite函数按照指定的数据精度将矩阵中的元素写入到文件中。其调用格式为:
  • COUNT=fwrite(fid,A,precision)

       说明:其中COUNT返回所写的数据元素个数(可缺省),fid为文件句柄,A用来存放写入文件的数据,precision代表数据精度,常用的数据精度有:char、uchar、int、long、float、double等。缺省数据精度为uchar,即无符号字符格式。
        例6.8 将一个二进制矩阵存入磁盘文件中。
  • >> a=[1 2 3 4 5 6 7 8 9];
  • >> fid=fopen('d:/test.bin','wb') %以二进制数据写入方式打开文件
  • fid =
  • 3 %其值大于0,表示打开成功
  • >> fwrite(fid,a,'double')
  • ans =
  • 9 %表示写入了9个数据
  • >> fclose(fid)
  • ans =
  • 0 %表示关闭成功

       2)读二进制文件
        fread函数可以读取二进制文件的数据,并将数据存入矩阵。其调用格式为:
  • [A,COUNT]=fread(fid,size,precision)

       说明:其中A是用于存放读取数据的矩阵、COUNT是返回所读取的数据元素个数、fid为文件句柄、size为可选项,若不选用则读取整个文件内容;若选用则它的值可以是下列值:N(读取N个元素到一个列向量)、inf(读取整个文件)、[M,N](读数据到M×N的矩阵中,数据按列存放)。 precision用于控制所写数据的精度,其形式与fwrite函数相同。
        3、文本文件的读写操作
        1)读文本文件
        fscanf函数可以读取文本文件的内容,并按指定格式存入矩阵。其调用格式为:
  • [A,COUNT]=fscanf(fid,format,size)

       说明:其中A用来存放读取的数据,COUNT返回所读取的数据元素个数,fid为文件句柄,format用来控制读取的数据格式,由%加上格式符组成,常见的格式符有:d(整型)、f(浮点型)、s(字符串型)、c(字符型)等,在%与格式符之间还可以插入附加格式说明符,如数据宽度说明等。size为可选项,决定矩阵A中数据的排列形式,它可以取下列值:N(读取N个元素到一个列向量)、inf(读取整个文件)、[M,N](读数据到M×N的矩阵中,数据按列存放)。
        2)写文本文件
        fprintf函数可以将数据按指定格式写入到文本文件中。其调用格式为:
  • fprintf(fid,format,A)

       说明:fid为文件句柄,指定要写入数据的文件,format是用来控制所写数据格式的格式符,与fscanf函数相同,A是用来存放数据的矩阵。
        例6.9 创建一个字符矩阵并存入磁盘,再读出赋值给另一个矩阵。
  • >> a='string';
  • >> fid=fopen('d:/char1.txt','w');
  • >> fprintf(fid,'%s',a);
  • >> fclose(fid);
  • >> fid1=fopen('d:/char1.txt','rt');
  • >> fid1=fopen('d:/char1.txt','rt');
  • >> b=fscanf(fid1,'%s')
  • b =
  • string

       matlab读txt文件
  • fid=fopen('fx.txt','r');
  • %得到文件号
  • [f,count]=fscanf(fid,'%f %f',[12,90]);
  • %把文件号1的数据读到f中。其中f是[12 90]的矩阵
  • %这里'%f %f'表示读取数据的形势,他是按原始数据型读出
  • fclose(fid);
  • %关闭文件

       另外有的txt文件还可以用load来打开
        其语句为
  • f=load('fx.txt)

       我个人觉得用第一种方式较好。因为有些时候,特别是fx.txt 的一行种有多个数据时用load就比较麻烦了。

数据文件定位

MATLAB提供了与文件定位操作有关的函数fseek和ftell。fseek函数用于定位文件位置指针,其调用格式为:

status=fseek(fid, offset, origin)

其中fid为文件句柄,offset表示位置指针相对移动的字节数,OFFSET values are interpreted as follows:

> 0    Move toward the end of the file.

= 0    Do not change position.

< 0    Move toward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e.

origin表示位置指针移动的参照位置,ORIGIN values are interpreted as follows:

'bof' or -1   Beginning of file

'cof' or 0   Current position in file

'eof' or 1   End of file。若定位成功,status返回值为0,否则返回值为–1。

ftell函数返回文件指针的当前位置,其调用格式为:

position=ftell (fid)

返回值为从文件开始到指针当前位置的字节数。若返回值为–1表示获取文件当前位置失败。

例:

FID=fopen('sw.m','r')

fseek(FID,10,-1)

ans =

>> ftell(FID)

ans =

>> fseek(FID,-10,1)

ans =

>> ftell(FID)

ans =

   文件指针可以移动到当前文件末尾的后面,但不能移动到开头的前面;当把指针移动到文件末尾后面时,若关闭文件则文件大小会自动增长到文件指针所指的大小,用这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创建一个很大的文件,当然新增加的文件内容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