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7 字符串操作

楼主(2017-11-16):
MATLAB 7 字符串操作

1. 字符串的设定
在MATLAB 7中的字符串一般是ASCII值的数值数组,它作为字符串表达式进行显示。MATLAB 7对字符串的设定非常简单,只需用单引号(’)将需设定的字符串引注即可。
  • >> str='I have many good friends!'
  • str =
  • I have many good friends!
  • >> whos
  • Name Size Bytes Class Attributes
  • str 1x25 50 char

2. 字符串的操作
字符串元素的读取
-利用数组操作工具进行读取
-使用disp函数显示字符串
  • >> str='I have many good friends!';
  • >> str
  • str =
  • I have many good friends!
  • >> str(3)
  • ans =
  • h
  • >> disp(str)
  • I have many good friends!

字符串的基本变换
字符串的ASCII码操作
使用char函数进行逆变换
字符串的执行
  • >> for n = 2:3
  • eval(['M' num2str(n) ' = magic(n)'])
  • end
  • M2 =
  • 1 3
  • 4 2
  • M3 =
  • 8 1 6
  • 3 5 7
  • 4 9 2

常见字符串的操作
  • 函数名      函数用途
  • strcat        链接字符串
  • strcmp      比较字符串大小
  • findstr       在其他的字符串中寻找该字符串
  • strmatch   查找可能匹配的字符串
  • strtok        查找字符串中的记号
  • deblank    删除字符串内的空格
  • iscellstr    字符串的单元检验
  • isspace    空格检验
  • strvcat      垂直链接字符串
  • strncmp    比较字符串的前n个字符
  • strjust       证明字符数组
  • strrep       用其他字符串代替改串
  • blanks      生成空的字符串
  • ischar       字符串检验
  • isletter      字母检验
  • strings      strings函数的帮助

字符串的运算
字符串的运算主要是指判断字符串是否相等,通过字符的运算来比较字符,字符串中字符的分类、查找与替换、字符串与数值的转换和数组与字符串的转换等。
有两个函数可以用来判断两个输入的字符串是否相等。
strcmp函数:  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当相等时,系统将返回值1,不相等时,返回值0;
strncmp函数:比较两个输入字符串的前几个字符是否相等,当相等时,系统将返回值1,不相等时,返回值0。

通过字符的运算比较字符
  • 符号形式-----符号意义----英文简写-----------
  • ==             等于            eq
  • ~=            不等于         ne
  • <              小于              lt
  • >               大于             gt
  • <=          小于或等于  le
  • >=          大于或等于  ge

字符串中字符的分类
字符串中的字符通常可以分为空白字符、字母字符和其他类型的字符。用户可以用isletter和isspace两个函数来对字符串中的字符进行分类 。
  • >> realstring='goodplane.com '
  • realstring =
  • goodplane.com
  • >> A=isspace(realstring)
  • A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查找与替换
查找与替换是字符串操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MATLAB 7语言提供了findstr、strfind和strrep等函数来实现查找与替换操作。
  • >> str1=';
  • >> str2=strrep(str1,'')
  • str2 =

字符串与数值的转换
常见的字符串转换函数
  • 函数------------------------- 功能------------------
  • hex2dec                          将16进制字符串转化为10进制整数
  • bin2dec                           将2进制字符串转化为10进制整数
  • base2dec                        转化B底字符串为10进制整数
  • upper                                改该字符串为大写
  • fprintf                                 把格式化的文本写到文件中或显示屏上
  • sscanf                               用格式控制,字符串转换成数字
  • num2str                            数字转换成字符串
  • dec2hex                            将10进制整数转化为16进制字符串
  • dec2bin                             将10进制整数转化为2进制字符串
  • hex2num                           将16进制字符转化为双精度数
  • lower                                  改该字符串为小写
  • sprintf                                 用格式控制,数字转换成字符串
  • char                                    ASCII码转换成字符串
  • int2str                                 整数转换成字符串

使用str2num函数将字符型矩阵转换为数字矩阵
  • >> S = ['1 2';'3 4']
  • S = % S为字符型矩阵
  • 1 2
  • 3 4
  • >> S2=str2num(S)
  • S2 = %S2为数字型矩阵
  • 1 2
  • 3 4

网友A:
这方面的多学习点没有坏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