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uider2010调用Matlab2010a编译的DLL

楼主(2017-11-16):
C++Buider2010调用Matlab2010a编译的DLL

一、Matlab设置
      1. 在命令行输mbuild –setup,根据提示,选择matlab自带的Lcc-win32编译器。(选哪个据个人喜好。)
      2. 编写测试文件:TestA.m
  • function y = TestA(x)
  •     y = x*2;

     3. 用Matlab工具DeploymentTool将TestA.m文件编译为dll(C Shared Library)。编译后,将得到的TestA.dll和TestA.h文件拷出待用。

      二、C++ Builder设置
      1.用工具Coff2omf将$MATLAB\R2010a\extern\lib\win32\microsoft文件夹下COFF格式的mclmcrrt.lib文件转换为OMF格式。
      2.新建一个VCL Forms Application。
      3.把上边生成的OMF格式的mclmcrrt.lib添加到工程中。把TestA.h拷贝到源码文件夹下,把TestA.dll拷贝到可执行文件文件夹下。把$MATLAB\R2010a\extern\include路径添加到头文件搜索路径中。

      三、编写测试代码
      1.添加头文件
  • #include “mclmcrrt.h”
  • #include “TestA.h”

     2.添加函数指针声明
  • typedef bool (MW_CALL_CONV *pFunc)(void);
  • typedef bool (MW_CALL_CONV *pFunc2)(int nargout, mxArray** y, mxArray* x);

     3.mcl初始化
  • mclInitializeApplication(NULL, 0);

     4.DLL初始化
  • HINSTANCE hins = LoadLibrary("TestA.dll");
  • pFunc p = NULL;
  • p = (pFunc)GetProcAddress((HMODULE)hins, (LPCTSTR)"_TestAInitialize");
  • p();

     注意:DLL初始化函数的命名法则为“_”+DLL名+“Initialize”。
      5.准备数据
  • mxArray* x;
  • mxArray** y;
  • x = mxCreateDoubleMatrix(1, 1, mxREAL);
  • y = new mxArray*[1];
  • y[0] = mxCreateDoubleMatrix(1, 1, mxREAL);
  • double ix[1] = {2};
  • double iy[1] = {0};
  • memcpy(mxGetPr(x), ix, sizeof(double));

     6.调用matlab函数
  • pFunc2 p2 = NULL;
  • p2 = (pFunc2)GetProcAddress((HMODULE)hins, (LPCTSTR)"_mlfTestA");
  • p2(1, y, x);

     注意:matlab函数的命名法则为“_mlf”+m函数名。
      7.取返回值并显示
  • memcpy(iy, mxGetPr(y[0]), sizeof(double));
  • ShowMessage(String(iy[0]));

     8.释放相关内存
  • mxDestroyArray(x);
  • mxDestroyArray(y[0]);
  • delete[] y;

     9.DLL结束
  • p = (pFunc)GetProcAddress((HMODULE)hins, (LPCTSTR)"_TestATerminate");
  • p();

     注意:DLL结束函数的命名法则为“_”+DLL名+“Terminate”。
      10.mcl结束
  • mclTerminateApplication();

     运行完成后,可得输出的值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