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电源管理模块

楼主(2017-11-16):
电源管理与监控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掌控的部分,不仅涉及到到源模式的选择,还牵扯到复杂的中断、以及中断如何处理等等。虽然学好这一部分对实现降低功耗的目的很有帮助,但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貌似“功耗”一词还稍微远了点。此外,这部分控制对防止和处理供电意外( (过高过低等)的发生很有帮助,不过貌似这个开发板如果不独立拿来做项目而只是接在电脑USB供电的话,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也只打算简单学一下。
  I/O口和所有模拟单元包括晶振在内都由DVCC供电。内存(flash和RAM)和数字单元由核心电压VCORE供电。
  DVCC:宽的电源电压范围1.8V-3.6V;
  VCORE:DVCC经低压降电压调整器(ldo),产生的一个二次核心电压,专门为CPU数字逻辑供电,共有1.4V(0-12MHZ),1.6V(0-16MHZ),1.8V(0-20MHZ)和1.9V(0-25MHZ)四个级别。VCORE的最小允许电压依赖于选择的Mclk大小,也就是说高主频时需要配套较高的VCORE。
  管理会产生复位(主要是上电期间),监控会产生中断(监控电压是否过高过低)。
  我们最常用的是设置核心电压VCORE,还好有专门的函数库HAL_PMM.c/h。
          在这个函数库里除了一些设置的定义外,最重要的就是定义了三个函数:
          SetVCoreDown(uint8_t level):降低核心电压
          SetVCoreUp(uint8_t level): 提高核心电压
SetVCore(uint8_t level):直接设置核心电压值(0-3共四级)
  /*这个函数最重要,或者说有了这一个,前面两个就不需要了*/

网友A:
电源管理与监控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掌控的部分,不仅涉及到到源模式的选择,还牵扯到复杂的中断、以及中断如何处理等等。

网友:
SVS 电源管理

网友B:
正常就是电源开关休眠和唤醒。

网友C:
是不是要实现低电压保存的功能

网友B:
最好配合软件和硬件的电路。

网友:
这个内部的软件怎么使用?

网友D:
I/O口和所有模拟单元包括晶振在内都由DVCC供电。内存(flash和RAM)和数字单元由核心电压VCORE供电。

网友E:
PMM电源管理模块与供电监控?

网友F:
可以利用SVS模块来监控电压

网友G:
电源管理模块集成了一个低压降的 电压调整器(LDO)

网友H:
DVCC 和VCORE 的电源电压监测有8 个可编程级别

网友I:
上电失败时有I/O 保护 . 软件可选监视状态输出(可选) MSP430 主要数字逻辑需要一个低于DVCC允许范围的电压。

网友J:
VS 门限电压已经设置回差带

网友K:
MSP430单片机含有的SVS模块可以很方便的监控电源电压或外部电压。

网友L:
SVS的可配置当电源电压或外部电压下降到低于用户选择的电压级别时设置一个标志,或产生POR复位。

网友M:
设置监控电源电压的门限、关闭SVS或者选择监控外部输入电压。

网友N:
能够低电压检测吗?

网友E:
楼主说的 PMM电源管理模块也没有介绍呢。

网友F:
这个SVS可以产生中断吗?

网友G:
这个核心电压可通过四步编程从而使功耗最 低化。

网友H:
软件恢复掉电时系统状态 . 掉电条件下软件可选择上电复位 .

网友I:
SVS 模块值得一提

网友J:
每个 SVS 的水平已经 滞后 AVCC,接近临界值时,以减少小型电源电压的变化的敏感性。

网友K:
(SVS)是用于监控AVCC电源电压或外部电压。

网友L:
可以监控AVCC电压;可选择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M:
这个电源管理还是非常有用处的。

网友N:
楼主也没有说明相关的知识点呢。

网友O:
这个模块用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与监控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掌控的部分,不仅涉及到到源模式的选择,还牵扯到复杂的中断、以及中断如何 ...

低电压的中断处理怎么实现?

网友P:
核心电压VCORE供电电压稳定吗?

网友O:
没有具体的使用方法介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与监控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掌控的部分,不仅涉及到到源模式的选择,还牵扯到复杂的中断、以及中断如何 ...

怎么才能保证电压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P:
是外部电源不会影响内部的电源吗?

网友Q:
电源管理主要是在低电压的时候能够触发中断。

网友R:
提供的代码在哪里能够下载

网友Q:
楼主说的这个电源管理是什么?

网友S:
这个就是介绍PMM电源管理模块与供电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