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IAP升级时bin文件应该写入到那个地址?

楼主(2017-11-16):
想知道IAP升级时,使用串口把新的应用程序烧写到哪个位置来覆盖到旧的程序上

网友A:
不同的芯片地址不一样啊

网友B:
不说芯片型号,谁知道呢

楼主:
你好,是新唐的N76E003 我想知道大概一个步骤

楼主:
我现在 已经做好BOOT和APP区了,想知道怎么把新的应用程序bin文件覆盖到旧的APP上面

网友C:
在boot里面直接对app区域的flash进行写入。

楼主:
你好,51单片机要怎么写BIN文件呢?它的地址是不连续的,和STM32不一样,想知道写入步骤,怎么实现吧BIN一步步写入到指定的地址让程序跑起来?

网友D:
不是连续的怎么写呢?不如换hex吧,省的还得去找地址了

网友E:
发一个我写的一个ISP上位机程序图界面,这个是我们工厂自已用的,给客户的会把调入源码这个去掉,给客户更新的程序是加密过的,直接烧录是没用的,我也用新唐的,8位机和32位机都用这个ISP上位机。当然要和自已写的Bootload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