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使用SH79F161A内部RC12.3MHz无法进行MODBUS通信

楼主(2017-11-16):
本来以为SH79F161A的内部RC精度还可以,结果用来做RS485通信时,发现通信有时候能连上,但是绝大时间都连不上,配置为9600波特率,后来从600,1200,2400,4800波特率都试过,现象一样,不稳定。该程序移植到STC15单片机+外部11.0592MHz,通信一切正常,初步结论。使用内部RC进行RS485 MODBUS通信,不可行。现在重新布PCB,给SH79F161A加一个外部晶振,等板子出来后。再验证一下。

网友A(2025-09-16):
SH79F161A 内部 RC12.3MHz 精度较低,温漂和误差可能导致波特率偏差过大,使 MODbus 通信失败。需改用外部高精度晶振(如 11.0592MHz),或校准内部 RC 时钟至更精确值,确保波特率误差在允许范围(通常 ±3% 内),同时检查串口配置与接线。

网友B(2025-11-18):
SH79F161A 内部 RC12.3MHz 精度不足,易因温漂、误差导致波特率偏差,超出 Modbus 允许范围,致通信失败。需换外部高精度晶振,或校准 RC 频率,确保波特率误差<1%,同时检查串口配置及时序,匹配 Modbus 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