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新唐单片机怎么从LDROM跳转到APROM中?

楼主(2017-11-16):
LDROM存BOOTLODAER ,APROM存放APP, 这样可以吗?现在怎么从LDROM中的程序跳到APROMmain函数中执行?

楼主:
这样能做IAP升级吗?

网友A:
新唐的Cortex M单片机,有一个寄存器(在不同的系列上,名称不同,例如:ISPCON、FMC_ISPCTL等等)中有一个控制位叫 BS,可以选择下次启动是从 LDROM 还是 APROM,设置好后,使用软件复位单片机。
详细情况查看该单片机的技术参考手册。

网友B:
看手册说明,或者看温老师的中文教程PDF,论坛有下载。

网友C:
不知道啊,烧录的时候就是烧录进去,自动完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说明,或者看温老师的中文教程PDF,论坛有下载。

你好,求一个温老师中文教程地址,谢谢

网友D:
可以的 .玩转新唐m0 M4里面也有说明 ,可以通过库函数,SYS_ResetChip(); 来重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