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做音频项目

楼主(2017-11-16):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带一个喇叭播放指定的文件,喇叭预计选用4欧10W的喇叭,准备用STM32,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类似项目,指点一下采用什么方案音质比较好。

网友A:
用音频解码芯片还是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音频解码芯片还是怎么设计?

目前了解的方案是通过DAC+音频功放的方式,但是不知道效果怎样,所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的更好的实现方式。谢谢了

网友B:
用芯片自带的DAC么? 那不适合播音频。

只播放的话,一个音频DAC没几个钱。但不带音量。
带音量的也就几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了解的方案是通过DAC+音频功放的方式,但是不知道效果怎样,所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的更好的实现 ...

那些音频格式你用32来解码吗?

网友:
看你用硬件解码还是用软件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