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11-16):
两台运行xp的电脑,用交叉线(2和3交叉,5直连)将两台电脑的COM1口连接起来,同时运行超级终端,发现几个问题,不明所以!请高人解答
1.串口设置为115200,n,8,1时,在一台电脑上发送   “daca  3000回车”     另一台电脑显示  “daca  300?” ,发现只要大于三位数,最后一位就显示?号
2.但是串口设置为9600,n,8,1时,一切正常,收发一样!

网友A:
你用16进制方式观察一下收到的是什么字符

网友B:
某台电脑的主板太烂了

楼主:
收到的是64 61 63 61 20 20 20 33 30 30 B0 0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的是64 61 63 61 20 20 20 33 30 30 B0 0D

试试直接发送十六进制数: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aa

看看收到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D:
第11个字节的0x30变成0xB0, 最高位采错,匪夷所思啊.  关键是前后都是对的.  而且低位也正确.
晶振偏了一般低位会错, 这个如果出现在固定的第11个字节,是否是流控的问题?   把接收错误的那个主板的串口驱动里面的 Fifo调的小一点看看? 默认16550标准的16个字节的fifo, 然后还有一个fifo触发中断的门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第11个字节的0x30变成0xB0, 最高位采错,匪夷所思啊.  关键是前后都是对的.  而且低位也正确.
晶振偏了一 ...

专业

网友D:
不专业。
串口先发的低位后发高位, 晶振偏了也是高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