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2.00元(功能说明)
【电子竞赛预热赛】+自动恒温控制系统

楼主(2017-11-17):
首先要感谢二姨家能提供这个平台,对我而言也算一种动力,之前一直想做个恒温控制的东西,可由于工作忙,又刚当奶爸(其实是懒癌和拖延症犯了,估计都晚期了),一直没动力搞。这不正好,二姨家搞了一个活动。看到活动介绍,那一刻,当年参加全国电子大赛的一幕幕又闪现过脑海。

累,但是我们乐此不疲;
烦,但是我们不离不弃。
成功的喜悦总是能让我们欣喜若狂~
好久不见~

看来是时候了,众仙归位!!不能在找借口了~搞起~
首先是项目的构思方案,框图如下:

按照这个框图,先把原理图和PCB给布了,打算发出去打样,方便快捷,哈哈~
下面是原理图截图

PCB截图

楼主:
硬件

打样回来的空板
焊接完成

加上TFT屏,组装完成

楼主:
软件部分

粗略的程序流程图

UI介绍:
第一页

第二页

因为之前没搞过UI图,上面的素材基本都是我在度娘上东拼西凑出来的,各种截图,抠图,一顿乱搞,最后就搞成这两张图了,可是花费了2天多的时间,PS技术也是现学现用,PS的技术可是有了一定的进步~哈哈

界面说明:

楼主:
软件调试

工具:1、800W的加热杯子  2、1L水    3、加热控制板

这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就是温度的控制,其它的功能更多的是锦上添花,也是我这次参加比赛比较很感兴趣的部分。
程序温度控制部分采用PID控制(后面发现PD就可以达到要求,所以I就没有用了,系统就变成了PD系统),经过几个晚上的奋战调试,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5度。下面说说我的PID整个程序的调试思路~硬件部分,我采用可控硅+过零检测,加热方式为丢波,不是斩波~ 因为计算周期为5S,所以一个PID周期就对应500个正弦波,通过PID计算映射到这500个波形,决定加热的功率是多少。
软件部分,因为温度控制具有滞后性,所以采样的周期和PID计算的周期不能太快
我的程序温度采样间隔2秒钟(读取温度其实慢一点快一点无所谓,但是应该要小于PID计算周期),PID计算的周期为5S计算一次。
前期为了整定参数方便,固定设定目标温度为60度。整个系统工作时间为半个小时。所以只采样半个小时的温度值。程序为了计算方便,温度值统一扩大10倍,这样就不要进行浮点运算了。

第一步:整定比例系数Kp,令积分系数Ki和微分系Kd数为零。顺序是,先Kp 后Kd,最后Ki;那肯定有人会问,什么样的Kp系数是合适的呢?我自己的经验是,两个标准,(1)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形成荡;(2)荡的峰值距离目标值越近越好。这里要说一句,如果系统对响应时间有要求,那整定的时候还需要考虑系统的响应时间。按照上述两个条件。做了很多次实验,上传几张Kp整定的波形。

Y轴为温度值(X10)  X轴为时间(X 2秒)

Kp = 2,Ki = 0,Kd = 0;

Kp = 4,Ki = 0,Kd = 0;

Kp = 6,Ki = 0,Kd = 0;

Kp = 8,Ki = 0,Kd = 0;

Kp = 10,Ki = 0,Kd = 0;

因为温度已经扩大了10倍,所以参数的整定,我基本都是选择整数系数,经过多次的实验,对比不同系数振荡最大值和最小值,最终选择Kp = 4;

第二步:Kp已经确定,那就开始整定Kd。Kd的整定我是参考下图的方法

依照上图,进行如下计算:
Kc = 4
Pc = 210 * 2 = 420 S(Pc振荡周期,我取的是X轴,(511—721)这一个周期 Pc = 721- 511 = 210)
Td = 0.15*Pc = 0.15 * 420 =  63
T = 5S (PID计算周期)
所以 Kd = (Kp*Td)/T = (4*63)/5 = 50.4 = 50

PD系统实验得到如下波形:

Kp = 4,Ki = 0,Kd = 50;  目标温度 60度

Kp = 4,Ki = 0,Kd = 50;  目标温度 75.5度

Kp = 4,Ki = 0,Kd = 50;  目标温度 80度

从上面的波形和实际测试到的数据来看,系统基本已经可以做到目标温度的±0.5度。所以积分I的部分,就没有添加了~还有一点时间,准备增加一个wifi模块,现在全民“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也要跟上时代~

楼主:
WIFI操作和视频

wifi的方案,是采用了机智云的方案,模块选择ESP8266,在机智云的官网注册了账号,然后按照官网的步骤建立了“自动恒温控制系统”,APP的模块实现功能如下:
1、控制加热开始、停止
2、设置加热目标温度
3、APP显示系统的工作状态(设定温度、实时温度、室内温度、系统工作状态)

软件部分移植了机智云的协议,这里要说明一下,由于机智云的协议代码的比较全面,因此我并没有运用机智云的代码,而是阅读协议,自己重新编写,精简了协议的内容和代码数量。

触摸屏增加了wifi图案显示

APP界面,自己没接触过APP编程,是机智云自动生成的,所以比较简陋,只能做个大概的演示。

明天把资料整理一下,打包上传~

操作视频:

开机操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4NjQ3NjIwNA==.html?spm=a2hzp.8244740.0.0

停止操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4NjQ3ODIwOA==.html?spm=a2hzp.8244740.0.0

WIFI操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5NjA4MDc0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项目开源资料:

恒温控制系统演示视频完整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wODAzMjU2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21ic小喇叭 @caijie001

网友A:
等待更新。看起来很棒

网友A:
更新了我帮你@小喇叭 推荐,这是我这次预热赛看到最精致的设计了哈哈哈,希望你的功能也能很精致。
期待,更新了@我一下啊,

网友B:
先关注起来,期待楼主继续更新啊,比赛就快结束了~

网友C:
楼主你TFT屏是串口屏?UI咋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关注起来,期待楼主继续更新啊,比赛就快结束了~

只有下班回来,才有时间搞~12月9号结束吧?抓紧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TFT屏是串口屏?UI咋控制啊。

串口屏都差不多,都有使用手册~里面都会介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屏都差不多,都有使用手册~里面都会介绍的

传个使用手册学习下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个使用手册学习下呗

串口屏可以直接刷图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个使用手册学习下呗

怎么发给你?

网友A:
可以把资料分享在本帖子中,如果不会,可以传资料给我,我帮你上传到本帖子里,期待你的开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口屏可以直接刷图片的

哦哦,有产品链接不?

网友C:
帖子里可以直接传附件呀,传不上的话网盘也行,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里可以直接传附件呀,传不上的话网盘也行,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资料分享在本帖子中,如果不会,可以传资料给我,我帮你上传到本帖子里,期待你的开源, ...

恩,等我把这个完成了,资料整理一下,打包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等我把这个完成了,资料整理一下,打包发上来~

谢谢你的支持,期待你的作品。么么哒

网友A:
楼主很棒。期待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棒。期待开源

正在晚上抽空赶时间,上面加热部分已经更新了

网友E:
嗯,有意思

网友F:
PID算法和UI设计以及运用机智云平台,整体设计的很不错,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D算法和UI设计以及运用机智云平台,整体设计的很不错,支持一下。

哈哈~互相学习!

网友G:
好厉害!产品开源让不少人进步!

网友H:
整定的温度曲线怎样做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厉害!产品开源让不少人进步!

共享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定的温度曲线怎样做来?

串口发回来的数据,然后拷贝到excel,然后插入折线图~就出现曲线图,方便分析

网友A:
视频太简单了吧?恒温控制那部分重要的部分没有嘛?
应该起码都要有这种:
开机----设置目标温度----工作----看到温度上升/下降----通过显示来显示数据-----(各种秀操作)------温度保持在恒定温度------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太简单了吧?恒温控制那部分重要的部分没有嘛?
应该起码都要有这种:
开机----设置目标温度----工作-- ...

温度都比较慢,难道要连续拍半个小时?重要的部分,不是有图标曲线说明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都比较慢,难道要连续拍半个小时?重要的部分,不是有图标曲线说明了吗? ...

需要那么多时间吗?你可以设置相差10度的温度,嗯,假如时间太长可以拍(一系列操作)+ 温度变化的那部份(大概一分钟就行),然后再拍温度保持稳定那部分(保持起码得几十秒吧),也不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那么多时间吗?你可以设置相差10度的温度,嗯,假如时间太长可以拍(一系列操作)+ 温度变化的那部份 ...

好的,那下次重新拍,上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下次重新拍,上传~

哈哈,好的谢谢支持,么么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的谢谢支持,么么哒

应该的,大家互相学习~感觉楼主的作品很棒啊~

网友B:
刚看了下,好完整,还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好完整,还有视频~~

@caijie001 版主说视频过于简单,最好能秀一波操作~哈哈

网友I:
厉害呀,能加个好友指导一下吗

网友J:
很实用的项目

楼主:
恩,修修改改,很快可以用在实际产品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呀,能加个好友指导一下吗

已回复~

网友A:
赞赞赞6666666666666非常棒

网友K:
感谢楼主热心帮助,谢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热心帮助,谢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只能算抛砖引玉吧,程序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

网友L(2017-12-22):
波动+-0.5,很不错,我也想做一个玩玩,有个地方没明白,过零检测的信号是从哪里取到的?MOC3022不是只接了一个IO吗?

网友L:
看到了,过零检测电路在这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呢?

我手里面没有这样的料,而且之前也不确定是用丢波还是斩波的方式~

网友L:
原来是这样啊,还有个问题,过零检测电路中R2、R3、R4串联的3个51K电阻,153K会不会太大了,光敏导通够吗?

顺便帮我看一眼我这个过零检测电路有问题吗?多谢多谢!

第一个问题:P1端子接什么的电压峰值是多少,如果直接接市电,光耦的原边R1 10K太小了,一般光耦5ma左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原来是这样啊,还有个问题,过零检测电路中R2、R3、R4串联的3个51K电阻,153K会不会太大了,光敏导通够吗? ...

第二个问题,C1不要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原来是这样啊,还有个问题,过零检测电路中R2、R3、R4串联的3个51K电阻,153K会不会太大了,光敏导通够吗? ...

P1端子是220V市电,好的,按5ma左右,增大R1,多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C1不要

C1不要,好的,多谢!交流电没怎么涉及过,多谢楼主指点!

网友M(2018-04-08):
你好,我在调试恒温设备的时候碰到了点问题,能告诉我qq吗?或者你能加我的QQ吗?99884864。盼回复,谢谢

加不了你的QQ

网友N:
牛X,有些资料可以保存一下,说不定以后可以用

网友N:
顺便问一下,那个wifi模块ESP8266运行稳定吗,我印象中很容易死机重启

网友O:
楼主,你确定你的双向可控硅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顺便问一下,那个wifi模块ESP8266运行稳定吗,我印象中很容易死机重启

死机没遇到过,是不是你传输的信息量太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确定你的双向可控硅可以工作??

可以啊~

网友O:
不行把,我用这个电路调试,可控硅不工作,只有在可控硅的接N脚与G脚在加一个电阻才可以。反转我的是加了才工作的。

网友O:
楼主,请教你一下,你那个程序#define Low_50Hz   38000                  //50Hz电机下限控制  8600us/0.25 = 34400    9500/0.25 = 38000,这个是如何计算的,那些值是怎么得到的,打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行把,我用这个电路调试,可控硅不工作,只有在可控硅的接N脚与G脚在加一个电阻才可以。反转我的是加了才 ...

你看一下是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引脚有没有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请教你一下,你那个程序#define Low_50Hz   38000                  //50Hz电机下限控制  8600us/0.25 = 344 ...

这个是之前调试程序忘记删除了~不好意思,这个项目其实没有用到这些参数

网友P(2019-01-17):
你好  请问HTEMP那里有什么用的  是接什么的

网友Q(2019-09-29):
引用 楼主:
wifi的方案,是采用了机智云的方案,模块选择ESP8266,在机智云的官网注册了账号,然后按照官网的步骤建立 ...

楼主。我有个疑问:既然是丢波而且又有滞后性,为什么不用过零检测的光耦直接控制?这样可以省略过零检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