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矢量(或向量)相关帖子的一个罗列和总结说明

楼主(2017-11-17):
先罗列一下:

1) “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

相关评论帖:https://bbs.21ic.com/icview-2384532-1-1.html

2) “所以电磁学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矢量r,它的散度也是3!”

相关评论帖:https://bbs.21ic.com/icview-2386012-1-1.html

3)“在电路理论中,相量(phasor)也叫作矢量(vector)或向量(sinor)!”

相关评论帖:https://bbs.21ic.com/icview-2387548-1-1.html

楼主:
关于“SVPWM”,还有个相关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7414-1-1.html

楼主:
一, “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

这不用我多说估计各位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老张从基本的逻辑,以及我从矢量场(譬如电场E)中都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论述。

楼主:
二,“电磁学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矢量r,它的散度也是3!

这个“r”就是“相对位置”(或位移),通常用位置矢量差表示。这不是关键,关键是那个“r”还求散度。注意我相关评论帖中说的是对什么求的散度,这是最为基本的物理概念。

楼主:
三,“在电路理论中,相量(phasor)也叫作矢量(vector)或向量(sinor)!”

“相量”,就是三角函数(或简谐信号)的一种表示方法。其借用了“复数”形式,且其真实含义是相关复数的实部

“相量”不是“矢量”(或向量),这个可以将其与复信号(两个实信号的组合)比较。

楼主:
四)“矢量电压”

这个可以看一下“空间矢量调制”,这又是另一专业领域的问题(注意其三相特性)。这个最终必须落实到磁场。

楼主:
矢量(或向量)概念就学科知识而言,中学的数学和物理中就早有论述。而就其一般“理念认知”而言,幼儿阶段就该有之,其老师就是你的父母。

看帖:https://bbs.21ic.com/icview-2387552-1-1.html

网友A:
“在电路理论中,相量(phasor)也叫作矢量(vector)或向量(sinor)!”

电路理论根本不考虑空间性质,电路元件横放竖放斜放远放近放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电路往往被称为“电路拓扑”。根本不考虑空间性质,怎么可能有“矢量”或“向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理论中,相量(phasor)也叫作矢量(vector)或向量(sinor)!”

电路理论根本不考虑空间性质, ...

知识如此贫乏,贫乏到让人觉的可怜!

网友B:
可怜点1:在三维空间中定义矢量,在二维和一维等其他维空间就不能用了?
可怜点2:电路称为电路拓扑,是指其几何特性与构成支路的元件无关!理论上不管电压表表笔导线长短和摆放位置如何,测量结果不变,这是由保守场特性决定的,而非空间性质!

网友B:
可怜点3.数学中的空间,是抽象的空间,可以是非物理空间!由于电路理论必然要用数学工具,所以电路理论必然涉及空间!例如线性的定义!

网友B:
可怜点4.弄不清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允许电路中有相量的概念,却不允许有矢量的概念,这就搞笑了!

楼主:
为正视听,特强调如下:

这里所述,仅涉及单一实信号,譬如电压信号。无论采用什么形式表示,其都是标量。电路理论中,有向量概念,其涉及到多个变量而非单一变量。电路理论中,并不涉及物理空间概念,所以没有任何场的说法,故也就无物理空间矢量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怜点4.弄不清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允许电路中有相量的概念,却不允许有矢量的概念,这就搞笑了! ...

可怜点5.前天有人用北航擅长考古的雷教授**,来反驳我!

现在大家结合本贴8楼和13楼言论,再看一下雷教授的考古**,是不是发现哪儿不对,有点怪怪的???

网友B:
假设上图言论是正确无误的!那么根据上面图片,以及大师和大侠的佐证,很容易推出我的言论是正确的结论!因为我当初就讲明是在电路理论中,而非在三维电磁场问题中!

楼主:
前面曾经提到复信号,那是由两个实信号组成。复信号在电路理论中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向量,但其同样并不是物理空间矢量。复信号可以被用来控制一个二维旋转物理实体,但其自身并不是那个东西。

曾经还提到SVPWM,这同样不是单一的一个实信号。

网友B:
大师和大侠联袂出手,引经据典,想把我干倒!不想证据都是为她人做嫁衣裳,结果恰恰证明我是对的!

真是对可怜虫!

本人再次重复一遍:三,“在电路理论中,相量(phasor)也叫作矢量(vector)或向量(sinor)!”

菜鸟直接记住就行了!!!想跟我抬杠就多看点书!

楼主:
相量概念,不仅存在于电路理论中,其还存在于电磁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中。无论是哪个领域,其都不是矢量。关于此,老张已经给出了一篇**。那篇**,从相关概念和术语的演化中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师和大侠联袂出手,引经据典,想把我干倒!不想证据都是为她人做嫁衣裳,结果恰恰证明我是对的!

真是 ...

给不懂英语的大师翻译下面图片前两句:

另一个有时会用的术语是向量(sinor),过去常把相量(phasor)称为矢量(vector)!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量概念,不仅存在于电路理论中,其还存在于电磁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中。无论是哪个领域,其都不是矢量。关于 ...

是与不是,不是由你H大师说了算的,这个你要搞清楚!!!

你和老张以及那几个版主,联手在21IC可以称霸一方,号令粉丝,莫敢不从!但在学术界,P都不是!讲话根本没人理!更没人信!

快12点了,洗洗睡吧!

楼主:
这几个“反面教材”中有明显的胡说八道,也有概念的混淆。这些,在我所给的评述中都已给出相关说明。感兴趣者,可以翻看相关帖子中的内容。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反面教材”中有明显的胡说八道,也有概念的混淆。这些,在我所给的评述中都已给出相关说明。感兴趣 ...

小弟学识堪忧,但是一直关注,也有些微皮毛的收获,不过多数是真的没看懂。。。哈哈

我只能讲个笑话:永远别和傻子吵架,因为傻子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个水平,然后利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前一阵还看到有人站在X大一边帮架,这几天没见了。。。

H大考虑做些张老师那样的相对基础些的东西吗?张老师在EEWORLD好几篇**我都拜读了,虽然只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我都感觉收获很多,我估计坛子里更多的人是像我这样水平层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弟学识堪忧,但是一直关注,也有些微皮毛的收获,不过多数是真的没看懂。。。哈哈

我只能讲个笑话:永 ...

你有所不知:HWM的帖子,都是“相对基础”、“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只不过比较简短,没有写长篇的帖子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有所不知:HWM的帖子,都是“相对基础”、“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只不过比较简短,没有写长篇的帖子 ...

张老师,H大的帖子,我大多都看过了,一般是前半部分能看懂,后半部分就看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张老师,H大的帖子,我大多都看过了,一般是前半部分能看懂,后半部分就看不懂了。。。 ...

这种“前半部分能看懂,后半部分就看不懂了”的事情,往往是由于缺少某些相关的基础知识(有关数学和物理乃至电路理论的知识)所造成。
恰好本版昨天有个《学电子线路方面难吗?》的帖子,里面HWM的回复是“如果能循序渐进,按正规的途径学,不会太难”。chunyang的回复是“难不难,看你怎么学。首先掌握好基础理论,从欧姆定律开始”。都强调了基础知识的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前半部分能看懂,后半部分就看不懂了”的事情,往往是由于缺少某些相关的基础知识(有关数学和物理 ...

我也觉得是基础知识问题。。。。。。小子年轻时候太贪玩了。。。。。。尽力捡吧,能捡起来多少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基础知识问题。。。。。。小子年轻时候太贪玩了。。。。。。尽力捡吧,能捡起来多少是多少 ...

《学电子线路方面难吗?》的帖子,里面HWM的回复是“如果能循序渐进,按正规的途径学,不会太难”。chunyang的回复是“难不难,看你怎么学。首先掌握好基础理论,从欧姆定律开始”。

我走的恰恰是与HWM所说“循序渐进”相反的路,遇到过很大困难,很多东西知其然(其实是模模糊糊)不知其所以然,深知此路之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电子线路方面难吗?》的帖子,里面HWM的回复是“如果能循序渐进,按正规的途径学,不会太难”。chuny ...

前两天没注意,刚去那个帖子看了,我被好一顿嘲讽,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没注意,刚去那个帖子看了,我被好一顿嘲讽,哈哈。。。。。。

从那个帖子和这个帖子里面的贴图和回复,你应该有所分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那个帖子和这个帖子里面的贴图和回复,你应该有所分辨。

很早就有所分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