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拆了个日本电路,这种光耦电路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7-11-17):
电动滑台, 拆解了一款日本产的, 里面的限位电路原理图整理了下.
发现和国内用的电路有点区别, 也不知道这样做有啥更好的好处??

有知道的也请分析下吧, 哈哈

下面图片是日本滑台上的:

在往下是国内一般用的滑台上面的限位图:

两种限位方式都可以使用 , 那么问题来了?
哪种方式更好? 有什么优势? 为什么?

我知道的是第二种方式电阻会很烫, 但是第二种也可以用恒流二极管,这样也可以避免发烫.
第一种方式产生的效果和第二种一样的,感觉更复杂一点....

楼主:
但是用双保险的会出现一个问题:
同样宽度的挡光片,不加三极管的可以检测到比加了之后的有效宽度宽很多.

楼主:
会不会加了之后,对使用的设备兼容性更好呢?

网友A:
我们以前那个工程师说日本做的产品都是双保险,板子高压都打不坏,更不用说插反了,具体不知道咋样,这里明显就是双保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那个工程师说日本做的产品都是双保险,板子高压都打不坏,更不用说插反了,具体不知道咋样,这里明 ...

高压的我还见过有4层保护措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的我还见过有4层保护措施的.

本来我还考虑是不是三极管的压降啥的....

网友C:
加了三极管的响应速度更快。这就是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的我还见过有4层保护措施的.

高压是怎么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三极管的响应速度更快。这就是区别。

响应速度倒是感觉没那个国内的方式好啊?
因为同样的挡片,日本这个只能在某一点左右响应,而国内的这种有很宽的容差可用,实际使用国内这种更好点吧?

网友D:
是两个信号吧?只是共用了电流设置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两个信号吧?只是共用了电流设置元件?

一个信号,电路板上一个槽型光耦一个贴片三极管.....

网友E:
没见过滑台。做两路会不会与导通的顺序有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响应速度倒是感觉没那个国内的方式好啊?
因为同样的挡片,日本这个只能在某一点左右响应,而国内的这种有很 ...

怎么我感觉是日本的更好

网友G:
这个问题说起来话太长了。
限位传感器,本来就是安全装置,需要可靠性比较高,另外,还要考虑到失效的可能,而且要求失效时候,依然要能起到安全作用。
槽型光耦,也有很多种失效模式,最常见的就是断路,光路被遮挡,或者撞坏了等,本质上就是接收端收不到信号了。
所以限位传感器都接成常闭形式,也就是不工作的时候是有信号的,限位的时候是没信号的。
如果光耦坏了,变成没信号了,就认为限位了,不能动作了。如果前后两个限位都没信号了,就会报警“双限位”。
两个光耦串联,一个光耦损坏的时候,另一个也会没信号,产生报警,保证安全。

另外延伸一下。涉及到安全问题,需要考虑比较多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火灾报警按钮。按照一般的电工来设计。就是两根线连下来,然后盒子里面一个自锁的按钮。
但这实际是一个完全不实用的设计。
假如线路连接被各种原因破坏了,虫蛀鼠咬,老化等等甚至被真正的火灾烧断,到了真正需要报警的时候,再怎么按按钮都没有用了。
那换个思路,接线盒里面放一个常闭按钮,需要的时候,按下,电路就断开,如果导线被破坏,也能检测出来,行不行呢?
初步看,有道理,但是你没考虑到,如果真发生火灾,导线被烧之后,有可能也会短路。这时候,你把按钮按下,并不能断开线路,同样也不能报警。
所以实际的按钮盒里面,其实是一个电阻并联在开关上,比如1.6K,这样,不管连接的线路发生断路或者短路,都能通过阻值的变化被检测出来。
虽然有可能会造成某些误报,但是总比该报不报强上万倍。
------- 分割线 ---------
话题又回来了。
所以有时候光从正常工作来分析电路,可能根本看不懂。要从更深层次分析才能明白。

网友H(点评):
这是真正的懂的人

楼主:
我自己猜测, 三极管是不是为了中间增加led发光指示灯用,?
这样的好处是和后面的(插口)控制器电路隔离, 如果发光二极管加到三极管集电极就会影响到控制器的性能???
但是原图是没有这个发光二极管的.......
不过,有时候有些需求需要指示灯........

网友I:
不担心三极管的半导通状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担心三极管的半导通状态么?

半导通会发生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是怎么保护的

3层高压管,过压检测关断变压器,限流,外加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保险.

网友A:
电路这块不得不佩服小日本

网友J:
双保险的同时可以增加光耦的响应速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说起来话太长了。
限位传感器,本来就是安全装置,需要可靠性比较高,另外,还要考虑到失效的可能 ...

谢谢分享。

网友L:
图中最大的区别就是双路传感和单路传感,双路显然更可靠些,失效率更低。但是,图一中的外置晶体管没有基极对地偏置,这可容易出现问题。至于恒流驱动和电阻限流驱动的优劣,在电压稳定时二者无差别,但电阻显然成本更低,可行性上讲,只要电阻选择合理,可靠性比恒流管高。恒流驱动仅在驱动电压有变化时才具有优势。

网友M:
图一的光耦的电源与地都是同一个吧,能实现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图一的光耦的电源与地都是同一个吧,能实现隔离?

本来就不是用来隔离的, 槽型光耦,判断挡片位置的... , 应用和接近开关差不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说起来话太长了。
限位传感器,本来就是安全装置,需要可靠性比较高,另外,还要考虑到失效的可能 ...

哥们是做消防行业的?

网友O:
这东西怕不怕可见光干扰,是不是得在黑暗环境下使用?需不需要调制加锁相环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说起来话太长了。
限位传感器,本来就是安全装置,需要可靠性比较高,另外,还要考虑到失效的可能 ...

怪不得我们厂的手报按钮一下雨就误报呢!消防按钮不是什么无极性总线的吗?

网友H:
功能安全要求
如果再多一个检测回路就更佳

网友P:
明显是检测到操作顺序,先第一个然后第二个

网友Q(2018-02-18):
灵敏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