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求教,定义在sram的变量,自增出错

楼主(2017-11-17):
大家好。我在调试外部sram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我把变量定义到外部sram后,给变量赋值,然后读出来,是正确的。
然后,我对这个定义在sram的变量自增操作,即i++;就出错了。不同的时序配置有不同的错误现象,有直接显示0xff,有固定为0x02,也有单步调试从0-0x10是对的,后面就不对了。

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A:
偶尔对,偶尔错就不好查了;

可能语法问题,也有可能软件FSMC配置时序问题,也有可能硬件问题;

网友B:
通常FSMC配置的SRAM,尽量不要做  --  ++ 之类的操作,这个是编译器的原因,建议使用 x=x+1 这样的指令,可能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