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线

楼主(2017-11-17):
朋友家墙上有个插座,线管里只有两根红线,用万用表测了下这两个既不是火也不是零甚至都不是地线,套管应该是塑料的,在地板下走的线。
那么,请问如何才能知道这两个线的去向

网友A:
1.先把总闸拉了;
2.把线接到功放输出,开始播放音乐;
3.随便绕个线圈,用手持示波器测线圈两端波形,慢慢找吧;
4.以上我瞎说的;
5.可以请那几个天天吵架的大师来说说。

网友B:
先看看插座上这两根红色线之间有220V市电没有。如果总闸有电而这两根线没有(据楼主说既不是火也不是零),那么这两根线与市电无关。

网友C:
你只是问的如何才能知道这两个线的去向,没限定其他内容。
其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拆墙检查,马上彻底解决。
这个办法还确实是选项之一哦,而且是保证最有效的。
二楼的办法也可以考虑,不过不是放音乐,而是放高频信号,把电线当作天线,然后另外找一个接收机沿着线的走向接收。
另外,有一种仪器,可以根据电线端头的反射信号测出电线的长度,可以用来找断线时候断点的位置。。

网友D:
如果两根线都没有电压,先根据线管的方向大致判断其走向,再拆开其上游的墙座看是否有同样的线。不管什么样的走线,一定在某个墙座或配电盘有出线。

网友E:
当初不留影像的后果。

嘿嘿,我房子装修,布好线管后,我都拍了照片的。

网友F:
可能是接报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