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无感运转电机低速能到多少?

楼主(2017-11-17):
虚心求教

网友A:
看见ST基于HFI FOC运行的洗衣机电机的演示视频,无霍尔,在测功机上,50RPM,正反转切换流畅。
应该还可以再低的,看实际应用场合,要针对性的优化调试才能实现,当然HFI也有电机的参数要支持这个门槛。

网友B:
没试过,看你调控了吧,应该可以非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