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使用的M3核BUG问题

楼主(2017-11-17):
BUG, AC, pi, spi, TE
目前我的程序使用了外部中断和spi从模式的发送中断,spi中断时会将通过malloc分配的内部SRAM空间里的数据填充到spi发送缓冲区,但是spi传输时数据总是会错位,然后又在GD用的M3核上发现有interrupted loads to SP can cause erroneous behavior这一BUG,是否就是说使用堆栈时发生中断会出错,不太理解那个BUG说的意思,望解答

spi数据出错时测的波形

spi数据出错时测的波形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内核相关的,现在用的是SPI的外设跟内核没关系的。而且内核BUG这个基本不会对你应用产生影响。我想有可能是你使用的malloc函数,没有事先给内存分配好堆,或者是堆不够用。导致内存溢出错误。你可以不要用内存分配,一直发一个常数试试,如一直发0XA5,看出来的是什么数据。有问题可以跟我交流375880228@qq.com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还没注意到这么深奥的

楼主:
最后发现在使用SPI(PB3,PB4)时,无论是读取GPIOB的DIR寄存器还是写入GPIOB的DOR寄存器都会对引脚电平产生影响(测试的时候不断翻转PB7,PB4的电平会被影响到),想改用位带操作,结果发现GD32F130不支持GPIO口的位带操作,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C:
这个波形图有问题么?没看出来啥不一样的。。

网友D:
该波形图的设计不容易分析的

网友E(2018-07-07):
那就只能相别的办法了

网友F:
这方面的还是需要多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