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jtag不能检测到处理器

楼主(2017-11-17):
BOOT0配置为低电平时JLINK仿真器无法检测到处理器,配置为高电平时可检测到处理器,可以ISP编程

楼主:
BOOT0为低电平时的JLINK截图

楼主:
BOOT0为高电平时的截图

楼主:
最小系统电路图

楼主:
用FLASH LOADER出现读保护,用FlyMcu可以编程

网友A:
应该是读保护了吧?用串口可以下载吗?

楼主:
用FLASH LOADER不能下载,用FlyMcu可以下载。用JFLASH Unsecure chip成功后也不行

网友B:
正常的时候是接BOOT0;

换块板子测试下看看

网友C:
BOOT0是选择启动方式的,一般是启动进入串口烧写模式用。你没事改它做甚?

网友D:
你看看是否JTAG复用端口被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是否JTAG复用端口被占用了?

新板子

网友E:
配置为高电平时可检测到处理器,那就高电平呗

网友F:
用万用表去量一下Boot0引脚电压……
不然你怎么知道不是原理图/PCB封装乱定义搞错引脚顺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去量一下Boot0引脚电压……
不然你怎么知道不是原理图/PCB封装乱定义搞错引脚顺序了 ...

电压没问题,高电平为3.26V,低电平接近零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为高电平时可检测到处理器,那就高电平呗

晕,高电平时ISP模式

楼主:
这里没有ST的技术支持只有水军吗?

网友G:
这个应该为0的时候,才能启动吧。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想用用串口下载代码,则必须配置BOOT0为 1, BOOT1
为 0,而如果想让 STM32 一按复位键就开始跑代码,则需要配置 BOOT0 为 0,BOOT1 随便设

楼主:
就是BOOT0位0的时候不正常,仿真器检测不到处理器

网友D:
可以这样试一下,POR_ON管脚的上拉,下拉电阻去掉。
你采用的复位芯片是否有可靠的复位?
我一直都是阻容复位,这个芯片复位的信息我看不太清,不敢下定论。

楼主:
用FLASH LOADER出现读保护问题解决:下载最新的2.8版本可以正常下载。

楼主:
其它问题再慢慢找找

楼主:
下载后25M晶振正常,32.768晶振没有

楼主:
这个问题有点弱智,但还是把解决方法贴出来供后人参考。

所有的问题都是锁相环初始化错误造成的,外部时钟为25M。而例程的时钟是按照8M设置的。当时钟设置完毕后由于频率超出正常工作范围所以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