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设计跟随器输入为单片机发出的DA信号,开机初始化之前输出不为0,测量值在1V以上

楼主(2017-11-17):
图片见下面,怀疑是上电瞬间程序还未初始化之前,测量R3左右侧都在50mV左右,但是U2的1脚输出却在1V以上

网友A:
布线,焊接的问题吧,直接量23端口的电压,是否虚短。

楼主:
2、3脚有差别,3脚跟输入基本一致,2脚稍微高点0.5v左右,但是1脚就不行了,在1V以上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R4我也是悬空的。电压应该是从U1A的3脚传过来的

网友A:
12应是一样才对。

网友B:
R4不是应该接地吗,构成同相比例放大电路

楼主:
在R3右边加一个下拉电容,输出为0了

网友C:
5楼说的对,U2A的Pin1和Pin2电位应该一样。

网友D:
U2的3脚测得50mV,U2的1脚测得1V以上。

可以肯定,楼主没有同时测量过上述2点的电压。

怀疑:
程序未初始化时,其DA端口为“高阻”态。
对于“高阻”态的端口进行电压测量,其值对地为0V附近,反之对MUC的VDD也是0V左右。
由楼主给出的50mV数据可以估计MCU端口的漏电流约为5nA(对地的短路电流)。
当楼主去测量U2的1脚时,其实U2的3脚电压已经不是刚才看到的那个50mV了。

所以,没有问题。
MCU的程序,在上电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所有端口进行初始化到一个确定的状态,不然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奇怪的事情。

网友E:
挑开R4,变成跟随器看看

网友F:
DA管脚没配置好,处于输入高阻态。
所以,运放输入端相当于悬空的。

网友G:
排除 分别拆R3、R5 看看是跟随电路前面还是后面影响  估计是程序配置问题

网友H:
输入端不可以浮空!上电过程可能管脚配置需要时间导致运放输入处于浮空或者高阻态,万用表笔接上去相当于对地接了电阻。所以在R3前接个对地电阻比如10K是很有效的,就可以避免输入浮空了。
另外C2也太大了点,R3取值也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