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FPGA+USB_cy7c68013实现

楼主(2017-11-17):
求助各位大神,想用上位机通过USB向fpga发送数据或者命令,FPGA解析之后,回传回上位机;USB通过cy7c68013实现
1. 看资料有异步和同步之分,不知道异步快一点还是同步快一点,请做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2.现在用异步实现,上位机下发,速度只有3MB/s,上位机收,速度有10M/s,不知道瓶颈在哪里
希望大神指导一下,不吝感激

网友A(2018-01-20):
看一下异步方式的驱动时钟

网友B:
与异步和同步没有关系,
cy7c68013的驱动有没有问题?可以在FPGA侧做得简单点来验证USB管道是否接近满速。比如FPGA固定写0x55AA00FF,见到cy7c68013的FIFO不满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