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Flash读写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7-11-17):
最近在做掉电存储,但是样板没有装片外存储新品,所以就想用片内Flash读写的方式进行存储。现在面临一个的问题。

在Flash内写入数据之后,再次上电就出现读不到数据的问题,或者得复位好几次才能读到。或者再次上电,需要重新写数据的时候是写不进去的,不知道是这个问题该 如何解决

楼主:
  1.          //Test_Write(0x08020000,0x01);
  2.          //Test_Write(0x08020000,0x02);
  3.         // Test_Write(0x08020000,0x03);
  4.         // vol=STMFLASH_ReadHalfWord(0x08020000);

再次上电有时候vol能显示3,有时候就不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Test_Write(0x08020000,0x02);
        // Test_Write(0x08020000,0x03);
        // vol=STMFLASH_ReadHalfWord(0x08020000);[/code]
再次上电有时候vol能显示3,有时候就不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可能你上次没写成功吧;

或者被程序给覆盖了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下思路啊

网友B:
写入前要擦除。写入后,可以用调试器读出来看是否正确。

楼主(2018-01-06):
结帖,因为写数据覆盖了。

网友C(2018-12-23):
引用 楼主:
结帖,因为写数据覆盖了。

怎么解决的呢   写入它下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