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 Uart超时中断问题

楼主(2017-11-17):
大家好:
            各位大神,目前我在跑472裸机时遇到以下问题
            使用Uart0 FIFO中断 和 超时中断,目前当Rx 接受的数据刚好是FIFO的倍数时,只产生FIFO中断,超时中断就无效了。请问都是这样的吗?
             那如何是这样,那我想问下如何判断接受的数据什么时候是结束。若是我接收的数据格式 由 5byte 到 56个byte 之间,FIFO我设置的是14byte.
              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判断该X长度的数据这笔发送完毕。谢谢...(非不得已不想用Timer做第三方超时处理)

网友A:
说明那种情况刚好时间抵消,不会产生低级的中断,FIFO更高级。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

楼主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求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C:
应该是中断的优先级不同,同时发生的,只触发高优先级。

网友D:
楼主能力出众啊,轻松自己就搞定了。

楼主(2018-01-02):
分享:很久没来逛了,这个问题只要在读取Rx数据时少读一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