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用AD走线时其它线会产生一种“虚化”

楼主(2017-11-17):
第一个问题:
请看图片中当走线的时候其它线上会有一种安全间距的“虚化”,这个是我在布线时不小心弄出来的。也不知道是在哪里设置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在哪里设置的。

第二个问题:
刚开始的元件编号是可以用自动对齐工具来对齐,后面就不行了。选多个元件编号然后A键再选对齐方向没有用。难道是哪里需要设置不成,说明一下元器件是可以用自动对齐工具没问题。

小弟用的是AD16,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1.数字1
2.不知道,可能和空间有关

网友B:
看图眼花,以为是地铁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数字1
2.不知道,可能和空间有关

我当时好像是按shift+S显示单层的,手没摸对地方就不小心把这个按出来了。这个功能很好但是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调出来。我后面试了很多次都找不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眼花,以为是地铁线路图。。。

你牛

楼主:
呵呵,刚刚试了一下是ctrl+W,是“显示空隙边界”打开了。这个挺直观的还不知道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元件编号不能用对齐工具对齐了。

网友C:
到preference里头,pcb选项,交互布线选项里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preference里头,pcb选项,交互布线选项里有设置。

谢谢,朋友,可惜让我先一步找到了。

楼主:
现在就剩元件编号不能用对齐工具对齐了,再研究一下。等找到拿案了告诉你们。

楼主:
在大量脑细胞为了对齐这个问题死亡掉的情况下,终于这块高地被我拿下竟然是元器件被锁定了

网友D:
AD16的多层板布线引擎有没有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