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大神用过电量计MAX17043的进来救命!

楼主(2017-11-17):
需要测试一块锂电池 3.7V的剩余电量。我选用的是MAX17043,但是我的I2C始终读不到数据。这个I2C的代码我测试读取陀螺仪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大神帮看看。感激不尽!附上我的代码。

楼主:
这里是我的源代码和相关的数据手册,还请有懂的朋友们指点一二。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a578f66rFTSeh&id=560165094601&_u=h20qoi6s45d2
用的是这种模块

楼主:
这个是我的接线

网友A:
模块有应答吗

楼主:
模块就是没有应答。不知道为啥

楼主:
哈哈,搞出来了。原来这个芯片还有些门道。有些小细节不容易注意到啊

楼主怎么搞的max17043,我改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成功,也查了很多资料,现在已经被困了班年
请问是什么小细节呢
@bzl910114 :你搞出来了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啊 求助!!!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板子,楼主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楼主:
MAX17043/MAX17044采用成熟的Li+电池建模方案(称为ModelGauge™),在整个充/放电过程中连续跟踪电池的相对充电状态(SOC)。与传统的电量计不同,ModelGauge算法省去了电池的再学习过程以及外部检流电阻。器件提供温度补偿,使得µC与器件之间的交互操作降至最少。

  快速启动模式提供准确的电池SOC初始估值。这一特性允许IC放置在系统侧,降低成本和供电链路对电池的约束。通过I²C接口读取电池容量的测量和估算数据。

楼主:
芯片最大的优点就是:利用ModelGauge算法提供精确的相对容量(RSOC)计算

  测量过程没有失调累计

  无需电池满充至放空的再学习过程

  无需检流电阻

  外部报警/中断,用于低电池电压指示

  2线接口

  低功耗

楼主:
目前市面上的库仑计都需要学习,而且还要有检测电阻。很不方便。比如ST3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搞出来了。原来这个芯片还有些门道。有些小细节不容易注意到啊 ...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呢,希望分享下经验。

求分享,大神

网友C:
你是用什么接口驱动的?如果32不会调试,先找个51单片机搞上去时序模拟,搞通了再看为啥。

网友D:
你好阿,max17043 我和你遇到同一样的问题,模块没有应答,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D:
i2ctools 检测不到,,我的是树莓派。

网友E(2018-03-18):
有没有可以用的程序呢?求分享

网友F(2018-05-14):
你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这边也遇到了问题,I2C调试读不出数这样

网友G(2018-07-22):
引用 楼主:
哈哈,搞出来了。原来这个芯片还有些门道。有些小细节不容易注意到啊 ...

能否说下什么原因,看看是否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H:
io应为开漏模式

网友I(2018-09-17):
楼主最后怎么调试好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J:
应该有上位机软件吧

网友J:
通过串口连接电脑这样就比较清晰了

网友I:
IIC有啥上位机啊,我的天

网友K:
写了一堆没用的 就没写要注意啥问题 差评!

网友L(2019-08-19):
各位有解决的吗?我搞了几天都没反应,没有应答信号,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各位有解决的吗?我搞了几天都没反应,没有应答信号,可以指教一下吗?

你弄出来了吗?

网友M:
有弄出来的大神吗?我猜是上电器件不响应的原因   所以没有应答

网友M:
给command寄存器0xfe  写0x0054是没有应答的  手册明确说了  但是后面读寄存器也没有应答 不知道是不是器件坏了 有做过的大神能指点一下吗?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N(2019-10-10):
你好 怎么搞出来的,能给发个程序吗?17716282260  电话微信同号  707545917 qq   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你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这边也遇到了问题,I2C调试读不出数这样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以用的程序呢?求分享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O(2019-11-20):
MAX17043结构紧凑的低成本1S/2S电量计,提供低电池电压报警实现电池的智能化管理!

关键特性
  • 主机侧或电池侧电量计量
    • 1节电池(MAX17043)
    • 2节电池(MAX17044)
  • 高精度电压测量
    • 对于5.00V提供±12.5mV精度(MAX17043)
    • 对于10.00V提供±30mV精度(MAX17044)
  • 利用ModelGauge算法提供精确的相对容量(RSOC)计算
  • 测量过程没有失调累计
  • 无需电池满充至放空的再学习过程
  • 无需检流电阻
  • 外部报警/中断,用于低电池电压指示
  • 2线接口
  • 低功耗
  • 小尺寸、8引脚、2mm x 3mm TDFN无铅封装或小尺寸、0.4mm间隔的9焊球UCSP封装

网友O:
MAX17044结构紧凑的低成本1S/2S电量计,提供低电池电压报警实现电池的智能化管理!

关键特性
  • 主机侧或电池侧电量计量
    • 1节电池(MAX17043)
    • 2节电池(MAX17044)
  • 高精度电压测量
    • 对于5.00V提供±12.5mV精度(MAX17043)
    • 对于10.00V提供±30mV精度(MAX17044)
  • 利用ModelGauge算法提供精确的相对容量(RSOC)计算
  • 测量过程没有失调累计
  • 无需电池满充至放空的再学习过程
  • 无需检流电阻
  • 外部报警/中断,用于低电池电压指示
  • 2线接口
  • 低功耗
  • 小尺寸、8引脚、2mm x 3mm TDFN无铅封装或小尺寸、0.4mm间隔的9焊球UCSP封装
  • 硅天下科技提供样品及开发资料

网友P(2020-05-09):
楼上的有弄出来了的吗,发送地址0x6C没有应答的哦

网友:
弄出来的能发一下问题在哪里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Q(2020-11-20):
要仔细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R:
楼主 怎么调好的   分享一下。

网友S:
用IO口进行模拟I2C吧,别的方式好像不中吧。

网友T(2024-05-12):
检测电阻怎么取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