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电子听诊器的设计

楼主(2017-11-17):
老式的听诊器声音微弱,而且塞在耳朵里很不舒服,既不能隔离环境噪声,也不能调整频率响应。本设计的电子听诊器由于设有放大器,因此可将微弱的心跳声放大到清晰可闻的程度。本文设计的电子听诊器包括放大电路,滤波电路,电压比较器电路等。经实验证明,此电子听诊器具有良好的波形分析能力,能够将设置好的频率段以外的声音频率滤掉,故可以清晰的得到放大以后的心音信号,这样有助于医务人员提高初诊的准确度,也为进一步诊断做好了基础。
电子听诊器内部具有电池来给系统供电,同时需要选取低功耗的器件进行设计。
STM32L4+ 系列MCU具备这种功能。
电子听诊器由两大部分组成:监听部分和心率显示部分。具体由拾音头MIC,前置级电路、滤波器、功率放大器、比较器和计数显示电路构成。由于其中传声器所接受到的频率信号是很微弱且是宽带的,我们需要把它放大并要求滤除对听诊器无用的杂波。因此我们需要做高精度的放大、滤波电路。如果被监测的是心音信号,则它首先将送入前置级电路中,进一步放大后,经过滤波器,滤除放大器本身及外界传入的高频噪声以及心音信号中没有诊断价值的高频部分。而其中滤波器输出的信号,一方面要求经比较器作用后,转换成可驱动计数电路工作的脉冲信号,通过计数显示电路显示心率值:另一方面,要求滤波器输出的信号经功率放大器后供多人监听。
信号采集单元利用拾音头MIC将声音信号转变为可供后级单元处理的电压信号。将该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再送入低通滤波器,以滤除高频噪声信号。滤波器的输出信号即可输入计算机进行频谱分析。由于患者体内病变的器官或组织会产生异常的声音信号,这些声音信号的频率与特定的谱线相对应,因此,将频谱分析的结果实时地显示出来,通过对这些谱线的分析能获得更准确和有价值的诊断结果。所获取的声音信号和频谱分析结果也可以保存在计算机里,这既可作为诊断的依据,也可用来判断治疗的效果。

网友A:
电子听诊器还需要用耳朵听么? 是听诊头直连智能设备分析?

网友B:
如果是中医,必须的耳朵听,要不然,你根本听不出什么。另外就是号脉。

网友C:
医疗的福音,看着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听诊器还需要用耳朵听么? 是听诊头直连智能设备分析?

肯定还得靠耳朵听,只不过更精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中医,必须的耳朵听,要不然,你根本听不出什么。另外就是号脉。

听诊器,还得靠耳朵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