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步进电机和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7-11-17):
步进电机一圈200步,32细分就是200*32=6400步
编码器码盘1024
位置模式 这个怎么对应起来 没想明白 那位明白 指点下

网友A:
呵呵, 编码器的精度比不上电机了.
四舍五入嘛, 还能怎么办呢

网友B:
以精度小的作为标准,

网友C:
建议换更精密的编码器

网友D:
步进电机用编码器就是浪费,步进电机本来就是用在低速、精度不高的场合;再者,步进电机+编码器是达不到闭环的效果,至少响应时间就不行,因为步进的速度没法瞬间上去,只能慢慢加速。还不如:直流电机+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