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高手,关于AD16四层板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7-11-17):
如图所示,我想把底层的GND走线与顶层的GND走线连接,需要打过孔,但是内层1和内层2有GND的大面积铺铜。
我只想让底层的GND和顶层的GND通过过孔连接,不想过孔与中间两层GND铺铜连接,怎么操作?
我想到一个办法:使用禁止布线keepout画个圈把过孔围起来,使内层的GND铺铜不与过孔连接,然后再删除keepout圈,把过孔与顶层GND连接。
还有其他更方便的办法吗?

网友A:
可以试试对内层覆铜单独命名,然后用InNamedPolygon匹配到这个覆铜,专门做一个规则针对这个覆铜和过孔。

网友B:
我在想为啥要不连着了

网友C:
不懂为啥不连一块

网友D:
4层板,为什么顶层和底层仍然会有GND走线呢。

网友E:
这个可以有的!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内层的GND连上via ?你这么做,让内层的地线整个浮空了知道不?

网友E:
这个可以有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内层的GND连上via ?你这么做,可能让内层的地线整个浮空了知道不?
1、新建一个多边形连接方式的规则,
2、在规则窗口的右边选择 内层的名字,
3、连接方式选 为 不连接。
4、将优先级设为最高

网友F(2017-12-28):
这个简单,内电层不接地就行了

网友G:
其实画好后,最后两步,在上下地搞好后,将内电重新复过,上下过孔不设网络

网友H(2018-02-23):
在内层过孔位置加个无网络环形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