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28335通过XINTF外接RAM、flash或者FPGA

楼主(2017-11-17):
dsp28335通过XINTF外接RAM、flash或者FPGA时,我连接到CS7上,但是为什么往区域7里写数据时,区域0和区域6也会被选中,并且区域0和区域6内写入的数据和区域7一样,我cmd文件没有改,默认使用的ti官方给的RAM.cmd文件,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修改cmd文件?

网友A(点评):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dsp向fpga传数据,通过xintf口。偶然看到你以前做过,能不能加个QQ,想请教您一些问题。QQ:924806106

楼主:
怎么没人呢?这个问题虽然没找到具体原因,但是换了一个dsp的板子,好像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啦,感觉可能是之前电路存在bug

楼主:
结帖吧,没啥人啊

网友B:
外接flash 的设计方案现在采用的人还是蛮多的

网友C:
存储的数据区域的要配合存储机制设计

网友D:
flash的读写还是蛮有难度的

网友E:
flash区域的设计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网友F:
这个要仔细的检查下数据的传递的

网友G(2017-12-30):
最近我也在做dsp向fpga传数据,通过xintf口,能不能给个相关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