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01——拍频

楼主(2017-11-18):
  先引一帖:

  响应圈圈号召,今后我将不定期发布《格物致知》系列帖谈谈“有些看上去有悖常理或自己比较难想明白的东西”。

  再引一帖:

  所谓“拍”,是指两个频率相近的正弦信号合成的一个较低频变幅信号。这里所说的信号,可以是电信号(电磁振动,通常称为电磁振荡),也可以是声音信号(机械振动)。
  两个正弦电信号合成产生的“拍”现像,请看下图:

楼主:
图(1)

  这是仿真图。图(1)中有两个独立电压信号源,一个是100Hz,另一个是110Hz。用示波器的两通道观察两个电压信号源的波形,我们看到两条正弦曲线。因为两个正弦信号周期不同,故而两个信号振动时而是同一方向(如红色箭头所指时刻),时而是相反方向(如绿色箭头所指时刻)。
  我们立即可以判断:在两个电压信号振动为同一方向时,两个电压信号的合成必定是叠加,两个电压信号振动为相反方向时,两个电压信号必定互相抵消。合成后的电压信号必定幅度在变化。可以计算出:幅度变化的频率恰好是两个正弦电压信号频率之差,如下图所示。

图(2)

楼主:
  从图(2)两个频率分别为100Hz和110Hz的正弦电压信号合成后的信号可以看出:R1两端波形恰如我们的预计,幅度在不断变化,幅度变化的频率为10Hz。
  图(2)中两个信号幅度相同,合成信号峰值在两个信号幅度之和与幅度之差之间变化,所以合成后的信号R1两端波形包络可以到零。如果两个信号幅度不同,合成信号峰值仍然在两个信号幅度之和与幅度之差之间变化,合成后信号各峰值(当然也包括了两次过零期间的平均值)变化范围就没有那么大,如图(3)所示。

图(3)

  两个不同频率正弦信号合成后,是否会产生新的频率?我们用仿真软件看看。为了看得清楚一些,两个正弦电压的频率改为1kHz和1.1kHz,幅度也改成了1.5V。频谱范围是50Hz到3kHz。

楼主:
图(4)

  图(4)频谱分析仿真结果,合成后的电压信号中并没有100Hz成份,只有1kHz和1.1kHz成份。
  那么我们在图(2)中看到合成后电压信号幅度变化的频率是什么物理量变化的频率?图(2)中可以看出:红色箭头所指处R1两端电压峰值达到接近2V,相应的峰值功率为接近4mW,两次过零之间平均功率接近2mW(两个频率相近的正弦信号合成后不是正弦信号,因此不能按照正弦信号计算,但相差不远)。而绿色箭头所指处R1上峰值功率接近为零,平均功率也接近于零。
  什么是频率?频率是每单位时间内某物理量周期性运动的次数。所以,图(2)中信号幅度变化的频率,就是R1上平均功率耗散变化的频率

  我们再来看看机械振动。
  图(5)是钢制成的八把音叉,用软锤(木材或硬橡胶)敲击音叉,音叉就会产生振动发出声音。每一把音叉上都刻有这把音叉的频率值。音叉制成后的频率值相当准确,可以准确到0.1Hz,而且受温度变化影响比较小。音叉发出的声音是逐渐衰减的,不过衰减相当慢,在人耳可以听闻的强度上一般可以持续几十秒甚至更长时间,然后由于声音太小,人耳难以听到。音叉振动的特点是非常接近正弦(基频以外的振动非常小),声学中叫做纯音。所以声学实验中经常用音叉作为声源发出单一频率的声音。

楼主:
图(5)

  如果敲击音叉后,将音叉放到专用的一端开口的木盒上(图中木盒开口在图的左边),如图(6),音叉的声音会变大不少,不过声音衰减得也更快。

图(6)

  如果我们使用两把音叉,频率相差很小,例如1000Hz和1001Hz。当我们分别敲击两把音叉时,我们听不出两把音叉的音高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两把音叉振动频率的差别远小于人耳对音高的分辨能力。
  如果我们同时敲击这两把音叉,我们仍然会听到一个单音。但是,这个单音的大小也就是声音的响度是在忽强忽弱地变化着。声音响度的变化频率,正是每秒一次,也就是1Hz。
  我们都知道,声音的大小也就是响度表示声音的功率大小,声音“忽强忽弱”说明功率在周期性变化,所以声音的“拍”,正是功率周期性变化的频率。
  事实上,“拍”(beat)这个词汇,最早就是对人们声音的研究而产生的。
  顺便说一句:我上初中三年级时,物理课上老师就曾经给我们演示过用两个频率相差很少的音叉敲击振动产生“拍频”的实验,可以清晰地听到声音的强弱变化,至今**犹新。
  如果两个音叉频率相差较大,例如1000Hz和1050Hz(此频率差已经接近音乐中的“半音”,一般人都能够分辨),那么同时敲击两音叉时拍频为50Hz。50Hz已经是人耳可听闻的频率,但两个音叉同时振动,人耳并不能听到50Hz的声音,只是感到和一个音叉发出的声音相比较,声音“不稳”,有些“颤动”。实际上这就是人耳对声音强度以50Hz频率变化的感觉。
  所以,“拍频”是功率这个物理量周期性变化的频率

  各位如果看到过钢琴内部,就会发现:钢琴每个键对应的弦并不是一根,而是每个键对应并排的两根或者三根弦。钢琴上每个键按下时,通过一组杠杆(击弦机)带动一个外面包着毛毡的木制小锤敲击这两根或者三根琴弦。
  钢琴调音师在为钢琴调音时,有的把对应同一键的两根弦或三根弦调到音高完全一致,有的把两根弦或者三根弦调得略为差一点点。这个“差一点点”,就会产生拍频,使钢琴发出的声音与三根弦完全一致有差别,有“拍”的效果,声音有一些“颤动”,这个“颤动”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音色。
  不过,钢琴发出的声音“颤动”并不像两个频率很接近的音叉产生的“颤动”那么强,这是因为钢琴发出的并不是纯音,也就是说,不是正弦波,而是含大量谐波的声音。两根弦振动时,基波恰好互相加强的时刻,二次谐波却不一定恰好互相加强,很可能是互相抵消,基波互相抵消时,二次谐波可能是互相加强,三次、四次谐波也是如此,所以“拍”也就是声音响度变化不大。经过良好训练的调音师能够听出来(经常以此为依据来调音),普通人往往就听不出来“拍频”,只是感到音色不同而已。
  较大型键盘式手风琴右手每一个键对应两个簧*片,当气流吹动两个
簧*片时两个簧*片产生的基波声音频率并不相同,相差几Hz。这也会产生“拍频”,造成颤音效果,也造成了手风琴的特殊音色。俄罗斯钮扣式手风琴——巴扬,右手键盘每个钮扣只对应一个簧*片,因此没有拍频造成的颤音,所以俄罗斯手风琴的音色与普通手风琴不同,独具一格。
  说到“音色”,早期认为不同的音色是谐波含量不同造成的。例如吉他的空弦,靠近弦的中间拨弦和靠近弦的根部拨弦,人耳听上去音高相同,但能够分辨出两个声音并不相同。如果你不曾接触吉他演奏,问问圈圈即可。因为两种拨弦方式产生的声音谐波含量是不同的,所以人们认为不同的音色是谐波含量不同造成的。
  后来人们发现,两个频率相差不太多的振动,听上去是一个单音,但因拍频所产生的“颤动”也造成音色不同。这一点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再晚一些的研究又发现:人耳听到不同的乐器,例如小提琴和长笛演奏同一音高的声音,很容易分辨出是哪种乐器演奏的,显然两种乐器的音色不同。但使用电子技术把这段声音的开始部分和结束部分去掉,只留下中间那段,人耳却难以分辨,听不出有什么不同。那么,“音头”和“音尾”也就是振动开始时的不稳定状态和结束时的不稳定状态也会影响音色。竖琴和吉他都是拨弦乐器,但竖琴和吉他发出的声音音色不同,很容易分辨出来,这是因为竖琴和吉他弦的固定方式有一些不同。
  可见音色是非常复杂,而且带有很大主观成份的。

楼主:
  再引一帖:

  人耳对声音大小的主观感受称为响度。当然,每个人对声音大小的感受不同,响度的单位是宋(song),是由很多听力正常的人经测试取平均值得到的。声学中规定1kHz声压级为40db的纯音响度为1宋。有些人天生听力比较差,所以体检时有听力测试这一项(当然,是很粗糙的测试,由医生主观判断是否合格)。声音大小的客观表述是声压,其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是帕斯卡(Pa)。
  但是响度和声压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接近于对数关系。正是因为接近于对数关系,才有了分贝这个单位。当年贝尔发明电话之后,科学家和工程师需要对声音的大小进行测量,才发现人耳对声压的感受接近于对数关系,于是规定两个声压之比取常用对数再乘以20叫声压级(GB/T 10069.1-2006)?,以分贝为单位,即db。分贝只表示两个声音相对大小,还需要规定其起点,正如高度需要一个起点一样。电讯技术中,规定600Ω1mW为零分贝(0db),而在声学中,规定1000Hz的纯音,声压为2*10^-5Pa(2乘10的负5次方帕斯卡)的声压级为零分贝(0db)。使用对数单位这件事本身,足以说明人耳对声音大小的感受是非线性的。
  可见人耳对声音大小的感受本来就是非线性的,这一点于19世纪后期早就被研究得很透彻了。
  人耳能够感受到拍频,是因为人耳可以感受到声音大小的变化,与人耳对声音大小的感受是否非线性无关。人耳感受到拍频,只是感受到声音大小的变化而已。
  人耳能够听到的最小声音其声压大致上是2*10^-5Pa(0db),叫做闻阈,再小就听不到了;够听到的最大声音其声压大致上是2*10^2Pa(140db),这已经使人耳有痛感,叫做痛阈,再大就只有痛觉,耳膜要震破了。其间的差别是10,000,000(一千万)倍。
  没有哪种仪器可以不分档测量范围达到10,000,000倍。这相当于用满度10kV的电压表测量1mV电压。也没有哪种普通音频放大器可以达到10,000,000倍的动态范围:最小信号早就被噪声淹没了。
  人耳对声音大小的感受接近对数关系,才可以听得到声压范围如此之大的声音。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共同研究,发现人眼对光线强弱的感受也是与光功率成接近对数关系的。
  “倘若是线性的会如何?”
  倘若是线性的,人耳依然会听得出“拍频”,只要人耳能够分辨声音强弱就可以听得出。
  但是,人耳若对声压的感受是线性的,绝对不可能达到接近对数特性的动态范围。人耳若是线性的,较小的声音将听不到,而稍强的声音即将引起痛觉。

楼主:
簧*片居然也是敏*感*词!

网友A:
拍频,确实是物理量功率的频率。这应该是中学的物理知识。”

网友B:
那么,超外差接收电路,那个差频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超外差接收电路,那个差频怎么来的?

差频是乘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频,确实是物理量功率的频率。这应该是中学的物理知识。”

文中已经说明:我上初三时物理课上老师曾给学生演示过两个频率相差很少的音叉同时发出声音,所有学生都听到了“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超外差接收电路,那个差频怎么来的?

那个差频和“拍频”是两回事。
有机会的话,我将在“格物致知”后续文中用仿真软件演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差频和“拍频”是两回事。
有机会的话,我将在“格物致知”后续文中用仿真软件演示。 ...

混频器得到差频,拍频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频器得到差频,拍频怎么来的?

2楼的图(1)图(2)和3楼的图(3),我想已经足够说明“拍频”是怎么来的了。

要用文字叙述,那就这样说:两个正弦信号线性叠加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频器得到差频,拍频怎么来的?

请注意:两个频率相差很小的音叉同时发声,声音是通过空气传播到达人耳的。空气在我们的实验中显然是线性的(空气在我们的实验中显然不会产生二次谐波三次谐波等等)。在到达人耳之前,“拍频”已经产生,人耳是否能够感受到“拍频”,与人耳是否非线性无关。
如果传播媒介是非线性的(例如,某些晶体对光的传播就是非线性的),那么单色光在传播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光源频率以外的频率(二次谐波三次谐波等等)。你所说的“差频”,是非线性产生,而又由一个具有选择性的滤波器(接收机中通常是LC滤波器)选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的图(1)图(2)和3楼的图(3),我想已经足够说明“拍频”是怎么来的了。

要用文字叙述,那就这样说:两 ...

混频是乘法,拍频是加法,对不对?

网友B:
那么,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喇叭声会变得音调很高,这个频率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频是乘法,拍频是加法,对不对?

这么说,太简单了些。
乘法固然能够产生新的频率,但产生新的频率不止乘法这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喇叭声会变得音调很高,这个频率怎么来的?

这种现像,叫“多普勒效应”,是波(声或光)源和接收者具有相对运动而产生,在声学和光学中均可见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太简单了些。
乘法固然能够产生新的频率,但产生新的频率不止乘法这一种方式。 ...

再加上选频网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选频网络就行了。

无论是否使用乘法器,都必须使用选频网络(带通滤波器),才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频率(你所说的“差频”)。

网友C:
连我说的拍频非频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又点评了!

为掩饰数理功底虚弱的不足,把理工科的东西当成语文课来学,机械地**一些知识点和数据!

关键是语文学的好,写**也漂亮啊!你看人家这蹩脚的**写的!例如大红字处的频率定义,都说是单位频率了,人家还得在前面加个“每”字,赤光腚勒腰带!

楼主如果感觉对本文信心满满(本贴筹备3个多月了!!!!),你就吱一声,明天我有空,陪你玩玩!咱不像H那样油嘴滑舌,净玩虚的,咱用证据说话!

网友D:
99Hz和100Hz的拍频1Hz,这是指包络线,波形本身的频率是多少?99还是100?
拍频是加,差频是乘,那么乘方会产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Hz和100Hz的拍频1Hz,这是指包络线,波形本身的频率是多少?99还是100?
拍频是加,差频是乘,那么乘方会 ...

“拍频是加,差频是乘,那么乘方会产生什么?”

我可没有说过“拍频是加,差频是乘”。

网友E:
再延伸一些,nan nv心跳的频率是否会一样?一见钟情是共鸣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拍频是加,差频是乘,那么乘方会产生什么?”

我可没有说过“拍频是加,差频是乘”。 ...

拍频是叠加来的,差频是相乘得来的,那么做乘方运算会产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频是叠加来的,差频是相乘得来的,那么做乘方运算会产生什么?

“那么做乘方运算会产生什么?”
这里牵涉到量纲,通俗一点说是单位问题。两个物理量相加,必须是同一种量,不同的物理量(例如质量和速度)不可相加。不同物理量相乘则可能得到另一个物理量,例如力乘位移是功(矢量点积),也可能是力矩(矢量叉积),但也可能根本什么都不是(没有物理意义)。
现在你想想:两个电压(或者电流,或者位移……)相乘(平方)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做乘方运算会产生什么?”
这里牵涉到量纲,通俗一点说是单位问题。两个物理量相加,必须是同一种 ...

正弦波平方是2倍频。我这样想是联想到对数的降级,能把乘除化为加减,乘方开方化为乘除。加可得拍频,乘可淂加,乘方可得乘?好像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弦波平方是2倍频。我这样想是联想到对数的降级,能把乘除化为加减,乘方开方化为乘除。加可得拍频,乘 ...

“正弦波平方是2倍频”
你这样想,还不如看看正弦交流电路中电阻性负载耗散的功率。电阻耗散的瞬时功率是电压瞬时值乘以电流瞬时值。电阻耗散的功率,其频率恰是正弦交流电压的2倍,也就是你说的“2倍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5)

  如果敲击音叉后,将音叉放到专用的一端开口的木盒上(图中木盒开口在图的左边),如图(6),音 ...

1、钢琴的最低音部分的几个音通常只有一条弦,中低音区域通常为2根,中高音区为3根;
2、关于音色的问题,我之前在“工科男眼中的音乐”这篇帖子中的1.1.4中也有提到,“谐波所占的比例不一样就会导致我们所听到的音色不一样(当然了,音色除了受到谐波比例的影响之外,还跟基波及谐波的上升速度、保持时间、衰减速度等都有很大关系)。”;
3、人能听到拍音,和人耳响度曲线的那个非线性无关;
4、声音在空气中会产生非线性失真(不过拍音和这个无关),只是失真度很低,超声调制音频定向传输就是用的这个原理;
5、理想情况下,“拍音”现象在信号源及媒介中并不会产生新的频率分量;
6、之所以人能听到“拍音”,主要和人耳对声音信号的检测方式有关:我们感知声音的大小和音高,并不是响应瞬时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听一段正弦信号后不能按照我们的感觉把正弦信号画出来,我们只能感知到幅度和音高,但是并不能感知到相位),而是近似为响应一段时间内接收到的信号能量的平均值(可以简化为对信号求平方后再加滑动窗取均值,这样的运算得到的结果就得到了一个完全新的信号,近似为信号的包络);
7、如果把“拍音”信号加到电阻或灯泡上,我们也能看到电阻的温度或灯泡的亮度产生类似的曲线,其实这和6中介绍的人耳检测声音大小的原理是类似的,都是类似对信号进行平方后取一段时间内的均值(当然实际上复杂得多);
8、当然,在6和7描述中,在对信号信号求平方时(或取绝对值),已经引入了非线性处理,人耳也是如此,所以你硬要说和非线性有关,那也正确,只不过这个非线性和我们所说的人耳对幅度响应的非线性响应曲线不是同一回事(即3中的观点);
9、我对频率的理解,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按标准的正/余弦信号定义的频率来理解;另一种是指信号整体的变化趋势来理解,例如一个方波,我说它是1KHz,也是可以的。但你非要抬扛说它的频率不是1KHz,而是一堆不同频率信号的叠加,那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钢琴的最低音部分的几个音通常只有一条弦,中低音区域通常为2根,中高音区为3根;
2、关于音色的问题 ...

4、声音在空气中会产生非线性失真(不过拍音和这个无关),只是失真度很低

空气的非线性,只有声压相当大时才会体现(能够测量出来,相当于电子线路中的”大信号“)。声压比较小的时候(相当于电子线路中的”小信号“)是无法察觉的。
实际上,空气中主要成份是氮和氧。空气在压强不太大温度不太低时,对理想气体方程遵循得非常好。但在压强很大时,就会偏离理想气体方程,这在中学物理课就学过了。空气的非线性,正是由于高压强下偏离理想气体而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钢琴的最低音部分的几个音通常只有一条弦,中低音区域通常为2根,中高音区为3根;
2、关于音色的问题 ...

7、如果把“拍音”信号加到电阻或灯泡上,我们也能看到电阻的温度或灯泡的亮度产生类似的曲线,其实这和6中介绍的人耳检测声音大小的原理是类似的,都是类似对信号进行平方后取一段时间内的均值(当然实际上复杂得多)

我刚刚在《”拍“的本质》https://bbs.21ic.com/icview-2389400-1-1.html那帖中回复过。那个回复正是用电压表或者白炽灯检测”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钢琴的最低音部分的几个音通常只有一条弦,中低音区域通常为2根,中高音区为3根;
2、关于音色的问题 ...

9、我对频率的理解,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按标准的正/余弦信号定义的频率来理解;另一种是指信号整体的变化趋势来理解,例如一个方波,我说它是1KHz,也是可以的。但你非要抬扛说它的频率不是1KHz,而是一堆不同频率信号的叠加,那也对。

完全同意。一个方波,说是1kHz,仅仅是说基波频率。

网友G:
“db”应该写为“dB”,

楼主:
引用 网友G:
“db”应该写为“dB”,

是。

网友C:
逛论坛有风险,网友需谨慎!
尤其是没有阅读过相关书籍,,甚至是没有查阅文献资料的能力的网友,更要小心了!论坛上许多言论都不靠谱!!!!

总之,没有金刚钻,莫上论坛玩!否则会被人忽悠的鼻青脸肿!

网友纳闷了,我到底该相信谁?
答案很简单,有时间有兴趣一探究竟,就看些权威专著!!!时间不多但很好奇就看些简介性资料!

例如扯了好几天的拍的问题,这句英语能不能看懂啊?

Another effect of the ear's nonlinear response is that sounds that are close in frequency produce phantom beat notes

网友H:
唉,建议楼上说理就好,认为他人说的不对,应指出哪不对,为什么不对,对的又是什么。东拉西扯的,除了不健康的宣泄情绪,有丝毫实际意义么?既然讲究逻辑,那么就应该回到逻辑上来。

网友C:
逛论坛时间久了,大家就会发现,本人的言论可信度还是较高地!这可不是王婆卖瓜吹出来的,而是路遥知马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唉,建议楼上说理就好,认为他人说的不对,应指出哪不对,为什么不对,对的又是什么。东拉西扯的,除了不健 ...

你搞错了吧??
大侠和大师合伙攻击我,发了80多个帖子纠我的“错”,我3个月前就告诉他们要“有理取闹”--错哪了,为何错了,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可惜他们从来不听!

所以你这个话,是不是该对大师说???

拉偏架可不是论坛版主该干的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搞错了吧??
大侠和大师合伙攻击我,发了80多个帖子纠我的“错”,我3个月前就告诉他们要“有理取闹” ...

指出哪不对,为什么不对,对的又是什么,这是辩论该遵循的唯一规则。当然,自己认为对的不一定对或不一定都对,但只要遵循该辩论规则,对正反双方尤其是第三方围观者都有好处,有此才有可能是“真理越辫越明”。一旦出离此规则,我看弄不好就会误己害人,所以不得不说。这难道是“拉偏架”么?显然,就此问题的辩论,你就偏离规则了。

网友C:
这两个版主,一人夸几次“阳春白雪,和着该挂”,提拔起来个水货大师!

假的就是假的,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眼看水货大师要倒台了,大师两个有知遇之恩的大恩人,现在站出来替大师站台了!

即便这两个人站出来,剧情也不会反转,只能是多苟延残喘一会而已!

等几天有空,我把这些帖子打印出来,找个大学教授“盲审”,再往论坛上公布,有这些证据在,再来5个版主站台也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指出哪不对,为什么不对,对的又是什么,这是辩论该遵循的唯一规则。当然,自己认为对的不一定对或不一定 ...

我都懒着鸟你了!你算哪根葱?

眼又不瞎,是他们俩发帖攻击我的,当然是他们该指出我哪儿错的!凭什么要我自证清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版主,一人夸几次“阳春白雪,和着该挂”,提拔起来个水货大师!

假的就是假的,骗得了一时,骗不了 ...

看看,是不是又偏离辩论规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看看,是不是又偏离辩论规则了?

你是不是感觉你口才很好啊?

规则都是你来定,在这种前提下,我能玩的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都懒着鸟你了!你算哪根葱?

眼又不瞎,是他们俩发帖攻击我的,当然是他们该指出我哪儿错的!凭什么要 ...

主张需举证。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感觉你口才很好啊?

规则都是你来定,在这种前提下,我能玩的赢?

辩论规则:指出哪不对,说明为什么不对,申明对的又是什么。
对此规则如有异议,当然可以讲讲原委,探讨是否合理。对此,俺持完全的开放态度。你不妨说说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主张需举证。

谁主张,谁举证!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谁主张,谁举证!

引用:“眼又不瞎,是他们俩发帖攻击我的”,不妨举证。或者,先定义一下“攻击”。

网友C: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车轮谁也阻挡不住!

你们这些老家伙该退休了,该推出21IC了!21IC才能焕然一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车轮谁也阻挡不住!

你东拉西扯的,何不正面回答?来来来,先从辩论规则辫起,你不是一贯主张讲逻辑么?那我们该是逻辑之路上的同路人啊,还是先回到逻辑上来好么?

网友C:
历史更新时,前朝的遗老会变成顽固派,他们相互勾结,不择手段打击新生力量!

熟悉的历史一幕正在上演,论坛就是浆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历史更新时,前朝的遗老会变成顽固派,他们相互勾结,不择手段打击新生力量!

熟悉的历史一幕正在上演,论 ...

虽然你东拉西扯、不讲逻辑,但你说的这些,可惜,本身就站不住脚。“新生力量”如果代表的是进步,所谓打击只会令进步者更进步,但“新生力量”可未必代表的就是进步,张勋的“辫子军”在民国初年那也是新生力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虽然你东拉西扯、不讲逻辑,但你说的这些,可惜,本身就站不住脚。“新生力量”如果代表的是进步,所谓打 ...

你看看,你口才有多好!把黑的说成白的!

按你说的逻辑,我们得感谢日本,感谢他们14年来对我们的鞭策,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你口才有多好!把黑的说成白的!

按你说的逻辑,我们得感谢日本,感谢他们14年来对我们的鞭策 ...

你的“联想力”实在太丰富了,我讲的不过是运用逻辑的结果而已。哪不对?不妨指出以及说说为什么不对,对的又是什么。而你说的这些,不客气但客观的说,幼稚。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的“联想力”实在太丰富了,我讲的不过是运用逻辑的结果而已。哪不对?不妨指出以及说说为什么不对,对 ...

过奖过奖!我的联想力一般,最多是世界第三!

和流氓谈逻辑,这种事俺不干!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过奖过奖!我的联想力一般,最多是世界第三!

和流氓谈逻辑,这种事俺不干!

有此可见谁才是流氓!俺不会因为流氓不讲逻辑就自己也不讲逻辑。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有此可见谁才是流氓!俺不会因为流氓不讲逻辑就自己也不讲逻辑。

君子有君子的逻辑,流氓有流氓的逻辑!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逻辑!这个可不是想讲就讲,想不讲就不讲的!

网友F:
针对这个问题,我也写了一点解释,看看有没有说服力,欢迎各位前来拍砖:【格物致知】拍音不是因为非线性因素引起的一种解释

网友I(2019-02-09):
DSB调幅波就是两个边带的 拍。

网友I:
交交变频,就是 可控硅电路的触发循环频率 跟市电频率的  拍,但对于 强惯性负载 而言,这 拍 可直接等效于频。